56*4、52*8、36*8点,抗噪/抗干扰低功耗LCD液晶段码屏驱动IC-VK2C23A/B,原厂直销

楼主: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2C23A/B
封装形式:LQFP64/48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陈锐鸿
联 系 QQ:3618885898
联系手机:18824662436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2C23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224点(56SEGx4COM) 或者最大416点(52SEGx8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 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 控仪表类产品。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3、1/4
•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4、1/8
• 内置显示RAM为56x4位、52x8位
• 帧频可配置为80Hz、160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56x4、52x8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5.5V)
• 内置16级LCD驱动电压调整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低功耗、高抗干扰
• 封装:
LQFP48(7.0mm x 7.0mm PP=0.5mm)
LQFP64(7.0mm x 7.0mm PP=0.4mm)
DICE裸片(邦定COB);COG(邦定玻璃)
LCD/LE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SSOP-24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偏置电压1/2 1/3 QFN-32L(4MM*4MM)
VK0192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VK1621 2.4V~5.2V 32*4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48/SSOP48/SKY28/DICE裸片
VK1622 2.7V~5.5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48/52/64/QFP64/DICE裸片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裸片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
(永嘉微电/VINKA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16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4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L (6MM*6MM)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2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28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8
VK1629 --- 通讯接口:STb/CLK/DIN/DOUT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按键:8x4 封装QFP44
VK1629A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按键:--- 封装SOP32
VK1629B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按键:8x2 封装SOP32
VK1629C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按键:8x1 封装SOP32
VK1629D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按键:8x4 封装SOP32
VK1640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按键:7x4 封装SOP16/DIP16
VK1651 ---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按键:7x1 封装SOP16/DIP16
VK1616 --- 通讯接口: 三线串行 电源电压:5V(3.0~5.5V)
显示模式:7段4位 按键:7x1 封装SOP16/DIP16
VK1668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4
VK6932 --- 通讯接口:STb/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17.5/140mA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OP32
VK16K33 A/B/C--- 通讯接口:SCL/SDA 电源电压:5V(4.5V~5.5V) 驱动点阵:128/96/64
共阴驱动:16段8位/12段8位/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8段12位/8段8位按键:13x3 10x3 8x3
封装SOP20/SOP24/SOP28
VK1618 ---是带键盘扫描接口的 LED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 MCU 数字接口、
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等电路。封装SOP18/DIP18
VK1S68C --- 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段7位/11段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SSOP24
VK1Q68D --- 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段7位/11段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QFP24
VK1S38A --- LED驱动IC 8段×8位 封装SSOP24
VK1638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IC,
内部集成有MCU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封装SOP32
(永嘉微电/VINKA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
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 工作电压/电流:2.0V-5.5V/5uA-3V 感应通道数:1 通讯接口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封装:SOT23-6
VKD223B --- 工作电压/电流:2.0V-5.5V/5uA-3V 感应通道数:1 通讯接口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封装:SOT23-6
VKD233DB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H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有效键最长时间检测16S
VKD233DS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R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1.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1.5uA-3V
VKD233DG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Q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5uA-3V
VKD233DM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开漏输出)
通讯接口:开漏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5uA-3V
VKD232C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感应通道数:2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低电平有效 固定为多键输出模式,內建稳压电路
MTP触摸IC——VK36N系列抗电源辐射及手机干扰:
VK3601L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4UA-3V3 感应通道数:1 1对1直接输出
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T23-6
VK36N1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1 1对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T23-6
VK36N2P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2 脉冲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T23-6
VK3602XS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60UA-3V 感应通道数:2 2对2锁存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8uA-3V,抗电源辐射干扰,宽供电电压 封装:SOP8
VK3602K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60UA-3V 感应通道数:2 2对2直接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8uA-3V,抗电源辐射干扰,宽供电电压 封装:SOP8
VK36N2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2 1对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锁存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P8
VK36N3B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开漏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DFN8(超小超薄体积)
VK36N3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1对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4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4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4I---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4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1对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1对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7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7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7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7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8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8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8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8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9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9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10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10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1-8点高灵敏度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1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2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8
备注:1. 1对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4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4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1对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6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6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1对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8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I2C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8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IIC+INT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水位检测芯片可用于需要检测水位,缺水,溢出等场合。适合应用于饮水机、净饮机、咖啡机、水壶、洗碗机、制冰机等水相关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简介: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点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
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 ---- 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Tel:188/2466/2436-同步,Q:361/888/5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