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的参考电源的准度问题

楼主:
ADC采样的参考电源的准度问题

假如ADC是12位的,MCU的供电电压3.3V,实际测试供电电压3.35V,偏差(3.35-3.3)/3.3≈1.5%,请问提高ADC采样的准度,这个电压还有必要再提升吗?貌似也提升不了多少准度了。有力施加到传感器的时候,电阻更小;没有施加压力的时候,电阻呈现无穷大;ADC采样的是压力的值,压力传感器是压阻型的,和一个固定电压分压之后送到MCU的ADC口进行采样。通过读取分压值就可以反推出当前的压力值。(图中NTC实际是压阻型压力传感器,根据压力的不同,电阻不同,分压不同,ADC不同,得出当前的压力值)

问题:
1.这种情况要如何进一步提升采样的准度?这个1.5%误差的基准电压(基准电压来源于MCU的供电电压)是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准度的提升,如果要提升,有哪些方法?

2.对于ADC采样参考电压来说,一个电源电压要怎样的准度才能算是准的?评断的标准是什么?知道的请详细说明依据,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这得看应用场景了,ADC的基准电压不稳定,采集肯定不稳定,本身MCU的ADC波动就很大了。

在对ADC要求高的时候尽量使用外部ADC模块。

网友A:
STM32只能通过稳定供电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建议做ADC时不要同时做其它任何除ADC外的逻辑操作,包括通讯,并稳定一点时间再启动ADC。

另外,如果采样周期为1秒,则采用2次以上采样,然后做处理,以提高结果“精度”。

网友:
既然是MCU的ADC,可以软件校准。你说的只是ADC可用的最大输入值,小点也没关系,对于单片机只需要保证VADD与DVDD在一定差值内,否则单片机会出问题。准确度不是你那个算法。

网友:
用内容参考电压,不知道准不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只能通过稳定供电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建议做ADC时不要同时做其它任何除ADC外的逻辑操作,包括 ...

除了STM32,有很多其它厂家的MCU都有内部参考的,

例如nRF528XX都有内部参考,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