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扩展板测试与WS2812驱动

楼主:
由于疫情原因,被封控了,扩展板刚刚收到,micro:bit的连接器,TB买的,一直还没有发货,所以,先不测试了,同时打样的一块WS2812的板子也到了,就连起来测试一下。

这里使用的是行空板上的P22引脚。

我自己的模块都是使用的同向的连接线,但行空板使用的是反向的连接线,画板前没有一一比对,导致扩展板上的引脚定义顺序反了,所以,焊接了一个没有方向的排针来临时测试一下。

先试了一下3.3V电压驱动WS2812,也是可以驱动的,所以就把扩展板上的3.3V与5V先短起来,不给扩展板额外供电。

WS2812扩展板也只先焊接了3个灯来测试。

连接好后,先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问题,直接插上行空板,正确运行。就可以开始写程序 了。

Mind+中的pinpong库中,是有提供WS2812驱动的,所以,在扩展中选择上WS2812 RBGos就可以了。

之后开始用模块写程序 ,这里的引脚,要使用行空板的一个模块,不能直接填写P22,P22不是micro.bit上默认支持的引脚,会报错的。

连接上行空板,运行程序。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WS2812正常驱动,代码也很简介。之后,把WS2812扩展板焊完成了再测试一下,看行空板上的3.3V能否带起来25个灯,不知道功耗是不是够。

扩展板修改了这个bug,以下是打板文件,当然,也可以再等等,功能测试完成后,再打板。

网友A:
这次测试的都有自己的板子,阵容强大呀!

网友:
期待打板回来实际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测试的都有自己的板子,阵容强大呀!

给你那个测试板不?

网友:
这个彩灯效果不错啊,开源一下,我们都去打个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