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能格式化,PE里也不行

楼主:
某天笔记本电脑用的好好的突然卡死蓝屏,接着就是开机失败 然后我家里刚好没win系统 一个乌班图,一个macos 一个raspi,想做个pe或者U盘镜像这三个系统都不好使。折腾两天试了各种命令行不得行 转而用mac自带的启动转换做了win10双系统,然后顺利做了win7启动盘 然后做笔记本的系统这时候发现固态不好使了。不能格式化分区改guid看似改好实则不行。mbr分区看似也好 实则低格也不行。 弄了快一周了 真想用老方法解决一下

网友:
SSD坏了,如果在保修期还可以去换

网友:
搬来个板凳等后续

网友:
SSD坏了,如果在保修期还可以去换

八年了吧~老浦科特

网友:
搬来个板凳等后续

后续前瞻 准备再找块固态刷好系统先玩,然后找量产工具搞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年了吧~老浦科特

那可以重买一个了。

网友:
再折腾几下。低级格式化。不行就放一边。

兴许哪天有以旧换新的活动。

拆器件也可以。

实在没地方就丢垃圾桶。

网友:
低级格式化试验一下,估计是挂了。

网友:
当年电视也是拍几下,就出来画面了。

网友:
尝试着拍它几下,以前电视出现雪花,拿手拍几下就好了

网友:
换新盘吧,如果没有重要数据。

网友:
当年电视也是拍几下,就出来画面了。

或者拿手抓住~

网友:
再折腾几下。低级格式化。不行就放一边。 兴许哪天有以旧换新的活动。 拆器件也可以。 实在没地方就丢垃圾桶。

垃圾分类~这个属于电子垃圾?有毒有害吧~

网友:
当年电视也是拍几下,就出来画面了。

那种大屁股的电子显像管电视

网友:
ssd很不可靠的,有时放着就坏,而且出问题数据一般没救,寿命也有水分。机械盘牢靠,十几年前的到现在没大问题。

网友:
你可以装个虚拟机装win做系统盘呀。

网友:
你可以装个虚拟机装win做系统盘呀。

试了 mac对于虚拟机接usb有bug啊~找 不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 mac对于虚拟机接usb有bug啊~找 不到盘

呃,不至于吧,parallel还是vm?不行试试VirtualBox

网友:
你这手头上的系统真多,我没有macos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 mac对于虚拟机接usb有bug啊~找 不到盘
呃,不至于吧,parallel还是vm?不行试试VirtualBox

都试了~全都gg 不晓得是不是破解版的原因 vbox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 mac对于虚拟机接usb有bug啊~找 不到盘
呃,不至于吧,parallel还是vm?不行试试VirtualBox

都试了~全都gg 不晓得是不是pj版的原因 vbox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 mac对于虚拟机接usb有bug啊~找 不到盘
呃,不至于吧,parallel还是vm?不行试试VirtualBox

都试了~全都gg 不晓得是不是某些石皮解的原因 v也不行~

网友:
你这图片挺好,要是有重要资料还是比较麻烦的,没有就换了吧

网友:
低级格式化试验一下,估计是挂了。

昨天夜里装好win7了 然后我用小硬盘盒低格了下居然可以了 晚些时候扫描扫描~太奇怪了

网友:
ssd很不可靠的,有时放着就坏,而且出问题数据一般没救,寿命也有水分。机械盘牢靠,十几年前的到现在没大问题。

机械盘慢的要死 现在smr不行了呀 ssd还是三星的比较给力

网友:
固态硬盘寿终正寝了,重新换块新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块不能写的固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