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我的问题:

1.电荷泵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2.使用电荷泵有什么优缺点和注意事项?

   比如从成本,EMI,PCB,纹波,X效率,带负载能力这几个角度

   和LDO以及开关电源比起来怎么样?

3.运放负压供电可以用电荷泵吗?

网友A:
电荷泵应用广泛,主要有正负源的产生,高压信号的产生等等,电荷泵的电源特点是文波小,常用在测量和标准信号源电路中。电荷泵缺点是电流小。

网友B:
【运放负压供电可以用电荷泵吗?】

小功率的运放若需要负电源,可以用电荷泵芯片供电。但仅限于最大输出电流为数mA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应用广泛,主要有正负源的产生,高压信号的产生等等,电荷泵的电源特点是文波小,常用在测量和标准信 ...

这样说的话和LDO很像,

LDO也是电流小,纹波小,

那电荷泵在运用上和LDO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A:
电荷泵比LDO的电流更小,电荷泵通常是不能用来给常见的MCU什么的电路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比LDO的电流更小,电荷泵通常是不能用来给常见的MCU什么的电路供电的。

所以电荷泵应用很窄对吗?好像接触比较多的就是max3232这种电平转换芯片用到电荷泵,其他的应用场景就不太清楚了,看视频貌似电荷泵确实电流一般都是几十mA。

网友C:
刚上立创看了一下,电荷泵价格和LDO比也好像没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上立创看了一下,电荷泵价格和LDO比也好像没有什么优势啊

测量电路中运放供电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路中运放供电比较多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负压供电可以用电荷泵吗?】 小功率的运放若需要负电源,可以用电荷泵芯片供电。但仅限于最大输出 ...

感觉电荷泵带不了大负载,一般情况还是用LDO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荷泵带不了大负载,一般情况还是用LDO比较多吧

电荷泵确实带不了大负载。但电荷泵可以从正电源获得负电压,或者将电源升压,这些都是线性稳压器办不到的。

网友:
我在实际使用的就是用到了一个产生负压,供电能力和普通的LDO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