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馈电阻值得选取问题

楼主:
用opa843仿真时放大 500mVpp,100Mhz方波信号时,用图一所示的电阻能够正常放大,改成图二就会有震荡,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100MHz是相当高的频率,更何况是方波。这个运放,并非寻常运放。要想了解为何波形会发生变化,须仔细阅读该型号运放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Hz是相当高的频率,更何况是方波。这个运放,并非寻常运放。要想了解为何波形会发生变化,须仔细阅读该 ...

好的,谢谢您,我的理解是电阻变大相位变化导致相位裕度不足产生了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我的理解是电阻变大相位变化导致相位裕度不足产生了震荡

这个波形,不好说是振荡。

不过,电阻变化了,必定影响开环相位,那是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我的理解是电阻变大相位变化导致相位裕度不足产生了震荡

你这个波形,好像是仿真出来的。

具体电阻如何影响了相位,你不妨问问gmchen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