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用quartus实现的一部分,但是出错了

楼主:
有大佬知道这个怎么实现吗

网友:
我运行的时候,显示有的数据不存在,但是这个altayncram就是在quartus里面,我不知道是哪里要修改

网友A:
你这应该是ram的ip核吧 不太明白你说的错误是啥意思,如果想改变ram里的值,可以例化的时候添加mif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ram的ip核吧 不太明白你说的错误是啥意思,如果想改变ram里的值,可以例化的时候添加mif文件

我运行的时候,它就出现了错误,我加mif 文件的时候加不进去,它老是变成那个cgm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运行的时候,它就出现了错误,我加mif 文件的时候加不进去,它老是变成那个cgm文件

我去运行它就是这个,然后我加mif 文件进去老是加不进去

网友:
你可以重新生成下ram,在quartu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