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接W5500 使用SPI的问题求助

楼主:
使用stm32f429 的SPI5接W5500,调用了SPI5的DMA通道

设置为服务器,PC为客户端。

程序使用的是官方下载的驱动,修改了一下驱动,支持DMA。

配置上,SPI的配置都是cubemx的默认配置,4分频(22.5M),所有SPI引脚无上下拉,速度等级都是最快。DMA是正常模式(非循环模式)。

服务器能够被客户端连接上,收发几十个字节的数据没太观察到有问题,能读写寄存器等。

PC按照协议,发送一个文件给服务器存储,发送一帧数据,服务器返回一帧ACK,逐条发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经过示波器抓取波形,如下所示

红色是MOSI,黄色是MISO,绿色是CLK,蓝色是我的一个触发信号。

出现的问题是,在MISO的长的电平区域,是MCU在读取W5500的缓存数据,MISO应该输出,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输出,而且该电平也不是低电平,是一个中间电平,而MOSI也是中间电平,拉不低。

尝试过在软件中配置引脚为上拉和下拉,也是没有用,现象一样。

检查程序中,也没有别的地方对SPI5的这几个引脚有配置。而且我使用TCP调试工具下发,随机的选择了一帧数据,依旧是在第59帧的时候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并不会全部都会是这一帧。

跳线,使用SPI3的引脚,跳线到该W5500上,并没有出现该现象。

手里几个板子都是同一个现象,请问F429的SPI5是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标准值
与W5500建立连接的客户端或服务器检测到发送的数据为非法的就自行断开,

建议先用网络调试助手确认发送数据是否为非法的。

网友:
也没有断开连接,读取这1050个字节后,再去读写寄存器,返回的值,又是正确的,继续发下一帧,也能读取出来。   从wireshark抓包来看,下发的数据也是正确的。

抓过这个时刻的W5500的电压,纹波也比较小,没有突变

网友A:
在咱们测评群里分享了你的问题,我搬运下2个群友们给的建议供参考:

1、spi最好是使用前两个,鬼知道后面几个是不是有啥bug,一般情况下PA4-PA7不要接别的元器件,预留给SPI用,我甚至遇到过SPI2跟串口3的DMA接收起冲突...ST的东西,最好是别整花活,不然排查问题影响效率,串口和SPI都用前两个,I2C用第一个,PB6 PB7

2、我怀疑是DMA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咱们测评群里分享了你的问题,我搬运下2个群友们给的建议供参考: 1、spi最好是使用前两个,鬼知道后 ...

问题找到了,是开发板上面有一个SPI FLASH 就是用的这个4个引脚,存在竞争了,当时布板的时候,没有注意开发板上的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是开发板上面有一个SPI FLASH 就是用的这个4个引脚,存在竞争了,当时布板的时候,没有注意 ...

这错误好难,咋排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错误好难,咋排查出来的

有个同事提了一下,一查核心板,果然有IC。开始一直都是检测的我们自己的源代码,SCH和PCB,总查不出来。还是自己疏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错误好难,咋排查出来的

因为不是一直错,数据收发大部分都对,检查了好久的程序。 可能在某一些数据帧的情况下,刚好就碰到了这个SPI FLASH的某一些命令IC。

网友C:
厉害,向大佬学习了

刚下的淘宝订单里就有W5500模块开发板,希望我能早日学到这一块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向大佬学习了 刚下的淘宝订单里就有W5500模块开发板,希望我能早日学到这一块儿

加油加油

网友D:
429还是自带的以太网好,挂个w5500没那么爽。

WIZnet 出了个w5500  w7500就没再搞新的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按理w7500扩展一下内存什么的应用会更广一点。

反倒是国内做的越来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29还是自带的以太网好,挂个w5500没那么爽。 WIZnet 出了个w5500  w7500就没再搞新的了。也不知道 ...

嗯,我们有个需求是4个网口,所以还是必须要外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我们有个需求是4个网口,所以还是必须要外挂

你好,最近也在搞f429dma w5500,能否分享一份软件参考,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最近也在搞f429dma w5500,能否分享一份软件参考,万分感谢

没有对公司程序进行精简了,不好意思。 不过这个都不是很难,当时两个SPI DMA都出来了,另外一路只是偶然有问题,才排查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