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搭建环境导入工程编译失败

楼主:
我买了个ESP8266模块,搭建了开发环境,导入了一个工程,编译出错,如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应该是编译器没有找到。看看你的编译环境搞对了没有。

网友:
你这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可以找一下通用的推荐编译环境试试

网友:
我用的安信可编译环境,AiThinkerIDE_V1.5.2.exe

网友A:
看报错是编译环境少了一些命令。重新安装一下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报错是编译环境少了一些命令。重新安装一下开发环境?

谢谢!换了一个低版本的开发环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