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在折腾大华摄像头,连个网整了半天~~

楼主:
看到Digi-Key大赛的一个网友做的学生宿舍监控系统,感慨,坛子里的网友们真是太强了。这几天已经跟家里的摄像头周旋了很久。

家四周的监控,安装的时候,根据需求,两个摄像头时对着照的,即一个向北照,一个向南照。这个状态白天还好,晚上问题就出现了。摄像头有自动补光功能,两个摄像头补光灯一开,啥都看不到了。如下图所示:

没办法,只能想办法,管理APP上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调节补光灯在哪儿。后来咨询客服才知道,需要将电脑和摄像头直连,然后进行设置。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直连呢?理所应当的逻辑是把连接摄像头的网线,给连接到电脑上。用大华提供的ip搜索工具ipconfig搜索一圈,结果怎么也搜不到。后来才知道,摄像头是POE供电,所以电源部分需要连电,我刚刚的操作,等于把摄像头电断了。于是又把摄像头连接到了网络录像机。做了一根网线连接网络录像机和电脑。

然后需要找到摄像头的IP地址,网上的教程看的发蒙,又问大华客服,大华客服给的建议是用ipconfig搜索,其实简单的方式是摄像头管理后台有个网络管理部分,就可以直接看到IP。得到了IP,然后进行电脑的局域网IP,网关等设置。之后就可以通过电脑网页访问摄像头的IP地址了。当时能打开管理界面感觉如获至宝,觉得,嗯,成了,曙光就在眼前,找到补光灯选项,点击,关闭,就等着晚上看效果吧,想着这后台还挺方便,一下子能关闭所有摄像头的补光灯。结果到晚上,又出问题了,明明设置的是A的补光灯关闭,结果B的补光灯关了,A的因为没有对照,显得更加明亮了。后来家人提醒下,才意识到,每个摄像头肯定都有一个独立ip,而不是我认为的访问一个ip地址,所有都搞定了。但是打开其他ip地址,网页打不开。也是有些晕。后来我妹将摄像头模式调整为了全彩模式,图像颗粒感很重,但是至少灯不亮了。

想想这也能凑合用,但是还有些不死心。于是在网上各种查,一种说法是,大华摄像头直连设置对WIN7友好,WIN10等是有连不上的情况,我就姑且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了。打算啥时把家里的古董电脑拿着,再试试。哈哈

调试,真心不易。尤其是各种知识奇缺的情况下。

网友A:
摄像头被光源直射出现这种光斑叫炫光,有可能是你的摄像头外面的镜头脏了,擦一下;另外给监控加个遮光帽避免光源直射也可以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被光源直射出现这种光斑叫炫光,有可能是你的摄像头外面的镜头脏了,擦一下;另外给监控加个遮光帽避 ...

厉害,哈哈。等下次去拿着梯子擦擦去。我中午去淘宝搜搜遮光帽,我以为俩对着照没办法了呢。还有一种办法是把补光灯的线剪掉,就是不知道哪根线起作用。

网友B:
六呀 有些东西开发的是给工业用的 民用设置起来老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呀 有些东西开发的是给工业用的 民用设置起来老费劲了

看某个评价说,海康的好像好一些。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C爬虫 发表于 2022-11-16 10:28 摄像头被光源直射出现这种光斑叫炫光,有可能是你的摄像头外面的镜头脏 ...

没有补光灯噪声会非常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补光灯噪声会非常大

这两种补光灯对着照射的情况,你们一般咋处理呢?

网友:
哈哈 调试时候感慨自己对网络知识的匮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种补光灯对着照射的情况,你们一般咋处理呢?

主要还是靠优化镜头来解决

网友D:
可不可以一个一个的设置,把摄像头A关了(断电或断网)然后设置摄像头B的补光灯,让后把摄像头B关了,设置摄像头A的补光灯?这样试试

如果是一个IP的话应该是冲突了,按道理网络摄像头IP应该不能冲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靠优化镜头来解决

优化,又开启了一个新篇章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一个一个的设置,把摄像头A关了(断电或断网)然后设置摄像头B的补光灯,让后把摄像头B关了,设置 ...

一共5个摄像头,只能访问一个,剩下都访问不了,ip地址就最后一位不一样,甚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被光源直射出现这种光斑叫炫光,有可能是你的摄像头外面的镜头脏了,擦一下;另外给监控加个遮光帽避 ...

这不就跟咱们现在买灯选防炫光的一个意思么

网友:
有些东西开发的是给工业用的 民用设置起来老费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共5个摄像头,只能访问一个,剩下都访问不了,ip地址就最后一位不一样,甚是奇怪。

访问不了是报错什么?权限不够?还是没有该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访问不了是报错什么?权限不够?还是没有该主机?

能找到的摄像头,输入ip后出现后台管理界面

不能找到的摄像头,输入ip后就是打不开网页,无法访问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