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Verilog时候的错题合辑

楼主:
Verilog错题合辑(1)

1.Always语句错误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ss) ❌

always@( posedge sclk or posedge nss) ✔

在always 语句里不能既 用posedge 这种沿触发,又用nss 这种电平触发,修改nss为沿触发即可。

2. 寄存器变量的使用

always @(temp_reg) begin

    case (temp_reg[15:0]) //不能直接使用Temp_reg

        ON1:begin

            leds<=2'b01;

        end

        ON2:begin

            leds<=2'b10;

        end

        ON3:begin

            leds<=2'b11;

        end

        default:begin

            leds<=2'b11;

        end

    endcase

end

在寄存器变量使用中,最好不要直接使用temp_reg,最好说清楚其头在哪里尾在哪里改为temp_reg[15:0]编译器就能清晰的知道你描述的是那一段,不然编译器可能没法正确的识别其头和尾。

3.寄存器触发的使用

寄存器数据更新最好都使用CLK去更新,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中间状态导致毛刺,最好基于CLK 去更新

||||||||||||||||||||||||||||||||||||||||||||||||||||错误示范||||||||||||||||||||||||||||||||||||||||||||||||||||

always @(temp_reg) begin

    case (temp_reg[15:0])

        ON1:begin

            leds<=2'b01;

        end

        ON2:begin

            leds<=2'b10;

        end

        ON3:begin

            leds<=2'b11;

        end

        default:begin

            leds<=2'b11;

        end

    endcase

end

#####################可能是正确的?#####################

always@( posedge clks or negedge rsts) begin

    if (!rsts) begin

        leds<=2'b00;

    end

    else begin

        case (temp_reg[15:0])

        ON1:begin

            leds<=2'b01;

        end

        ON2:begin

            leds<=2'b10;

        end

        ON3:begin

            leds<=2'b11;

        end

        default:begin

            leds<=2'b11;

        end

    endcase

    end

end

其中使用了CLK和NRST做触发,实际点led灯效果似乎看不出差别,到时候在拿逻辑分析仪看看

4.一个module里面可以用多次同样触发信号

在module里面可以用多次相同的触发信号,但不要拿相同的变量去在多个always语句里面赋值

5.在Verilog里小数运算怎么办?

在Verilog 里面无论是reg型还是integer都不能运行小数计算,使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软件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在verilog 中也是一样,假设我要将16位的数据等比例缩小到12位的数据我没法直接 用小(0x0100)除大(0xffff),再去*4095,但我们可以使用大除小

确定其比例关系,再去反向计算回去,就能得到一个正确的比例(有所偏差)

6.Verilog for语句的使用

 for (ClkState =0 ;ClkState<ClkstateCounter ;ClkState=ClkState+1 ) begin

在Verilog里面 for 的最后一个表达式,ClkState=ClkState+1

网友A:
谢谢分享~~确实是容易忽略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确实是容易忽略的点。

边学边订正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在学习verilog,可以帮助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在学习verilog,可以帮助少走很多弯路

边学边订正,不断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