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个二极管中间1个电容,这样的电路会烧电容吗?

楼主:
左边+7V是常用电源,电流比较小,但是始终在,右边+5V正常悬空,有时候会插入,电流较大,

右边的+5V会另外通过个MOS管控制断开左边的+7V,也就说正常C1上面是7V的,当5V插入的时候,7V会断开,

如果+5V的通断频率太高,会不会烧C1这个电容?N1后面是TP4065充电电路

网友:
『如果+5V的通断频率太高,会不会烧C1这个电容?』

通断频率达到数百kHz才会对C1产生明显影响。

网友:
有二极管 C1只会被7V或5V充电,被负载放电,电容被充到7V时这是5V导通,并不会对电容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5V的通断频率太高,会不会烧C1这个电容?』 通断频率达到数百kHz才会对C1产生明显影响。

正常不会有影响的咯?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5V的通断频率太高,会不会烧C1这个电容?』 通断频率达到数百kHz才会对C1产生明显影响。

没明白会有什么影响,能细说说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会有什么影响,能细说说嘛??

电容器均非理想,总有一定损耗。尤其电解电容。电容器的损耗表现为发热,所以电容器不能通过过大的交流电流,否则可能因温度过高而损坏。该电路中的电容C1,是电解电容,故也受此规律约束。

网友:
电源手动切换的。次数估计也多不到哪里去。不要太担心C1的问题。

网友C:
TP4065是不能使用7V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会有什么影响,能细说说嘛??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
如果电源间的切换没有 soft-start, 需要考虑C1,D2 & D1 能否承受开关瞬间的 Inrush current;如有 soft-start, 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4065是不能使用7V电压的吧?

最高8V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均非理想,总有一定损耗。尤其电解电容。电容器的损耗表现为发热,所以电容器不能通过过大的交流电 ...

假如这个电路中,左右两边的电压都是5V,有±0.1V的波动,也就是说,有可能同时都是5.0V,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假如这个电路中,左右两边的电压都是5V,有±0.1V的波动,也就是说,有可能同时都是5.0V,那会出现 ...

两边都是5V,那么负载上(N1处)只能得到4.3V~4.6V电压,因为1N4001有相当的正向压降。至于『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半什么情况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是5V,那么负载上(N1处)只能得到4.3V~4.6V电压,因为1N4001有相当的正向压降。至于『那会出现什么 ...

我意思是,二极管的负极电压大于正极电压,那二极管就会截止对吧,那如果二极管的两端电压相等会咋样?就假设二极管的负极是4.6V,二极管的正极是5V,二极管的压降刚好是0.4V,而这里的5V跟4.6V是2个电源,这2个电源会变成并联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二极管的负极电压大于正极电压,那二极管就会截止对吧,那如果二极管的两端电压相等会咋样?就 ...

『二极管的负极电压大于正极电压,那二极管就会截止对吧,那如果二极管的两端电压相等会咋样?』

二极管两端电压相等,其中必定没有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二极管的负极电压大于正极电压,那二极管就会截止对吧,那如果二极管的两端电压相等会咋样?就 ...

『假设二极管的负极是4.6V,二极管的正极是5V,二极管的压降刚好是0.4V』

这个0.4V,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由于二极管中通过一定电流而产生的。

况且二极管的负极4.6V,正极5V,这不能说是二极管两端电压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二极管的负极电压大于正极电压,那二极管就会截止对吧,那如果二极管的两端电压相等会咋样?就 ...

『而这里的5V跟4.6V是2个电源,这2个电源会变成并联关系吗?』

5V和4.6V是两个电源,如果没有负载或者其它电路,那么二极管将通过电流(相当小),而5V电源放电,4.6V电源被充电。此时两个电源并没有构成并联关系。

如果有负载,那么两个电源可能均处于放电状态,二极管中通过小电流。此时两个电源可以说是构成并联关系,因为都向负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二极管的负极是4.6V,二极管的正极是5V,二极管的压降刚好是0.4V』 这个0.4V,是二极管的正向压 ...

哦明白了,那就是说,就算两端都是5.00V整,二极管正极那边也不会有电流流过来

网友:
『如果+5V的通断频率太高,会不会烧C1这个电容?』 通断频率达到数百kHz才会对C1产生明显影响。

老师,我记得有人说过 电容这种被动元件。除了过压和过载好像很难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师,我记得有人说过 电容这种被动元件。除了过压和过载好像很难坏

无源元件无非是电阻、电容、电感。在这三种元件之中,电容可能是最容易损坏的。不过,这和制造工艺有很大关系,工艺水平提高后,往往损坏率降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元件无非是电阻、电容、电感。在这三种元件之中,电容可能是最容易损坏的。不过,这和制造工艺有很大 ...

学到了 ,谢谢

网友E:
老师,我记得有人说过 电容这种被动元件。除了过压和过载好像很难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