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TLI 接口的DE频率如何设置

楼主:
用GD32F470开发板的LCD Demo程序驱动AT070TN94 屏,结果是花屏,测了下DE 的频率是63us,厂家说调成35us,在demo 程序中哪里设置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
DE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的?有源码吗?

网友:
刚才看了下AT070TN94是RGB屏,使用类似VGA时序,(收索"vga signal timing"),DE是GD32F470输出数据使能,是自动的,你只能修改它的极性,它的宽度和有效的数据时间有关,相同分辨率的情况下你可以试试修改时钟频率。

网友:
如果像素时钟频率是满足要求的 就需要设置类似HBPSZ,HASZ,和HTSZ这些参数。

网友:
现在M4都到470了,这两年MCU芯片真是推陈出新,发展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