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亿海微EQ6HL45开发平台测评体验】+07.USB测试与仿真(zmj)

楼主:
【中科亿海微EQ6HL45开发平台测评体验】+07.USB测试与仿真(zmj)

中科亿海微EQ6HL45开发平台包含一个USB2.0通信接口,它可以实现FPGA和PC之间的USB通信。

本篇内容主要包含USB2.0接口、测试和仿真。其中,实测PC和FPGA之间的USB2.0通信存在误码情况;经过代码功能仿真,FPGA的USB2.0接口程序在仿真环境中数据收发正常,因此推测是USB固件与FPGA接口程序不匹配导致误码。

1. USB2.0接口

1.1 FT232H芯片

中科亿海微EQ6HL45开发平台采用了FTDI Chip公司的FT232H单通道高速USB芯片为开发板实现和电脑之间的USB2.0数据通信。

FT232H芯片支持USB2.0高速通信(HS速度480Mb/s)和全速通信(FS速度12Mb/s),数据接口支持不同的数据通信模式(FIFO,I2C,SPI,JTAG),上电后读取外置的EEPROM配置内容来决定数据通信模式,也可以通过PC方便的修改配置方式。USB芯片的接口管脚的功能是复用的,具体请参考FT232H的芯片手册。其中读写缓存的深度均为1k字节。

//------FT232H手册

1.2 工作模式

FT232H支持转UART或FIFO模式,并可配置成多种工业串行或并行接口:

//------FT232H芯片支持多种接口模式
 可配置成 UART 接口
 FT245 同步 FIFO 接口
 FT245 异步 FIFO 接口
 同步或异步 Bit-Bang 接口
 MPSSE 接口
 Fast 串口
 CPU FIFO 接口
 FT1248 接口

在开发板中通过EEPROM内的固件配置成“FT245同步FIFO接口”。

在开发板中通过EEPROM内的固件配置成“FT245同步FIFO接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FT232H芯片需要外部12MHz晶振输入时钟信号,同时它通过Pin-29对外输出60MHz时钟信号以供外设使用。

1.3 USB2.0接口实现

USB芯片FT232H的工作模式由EEPROM内提前烧录好的固件设定,数据接口信号与FPGA的IO相连,通过FPGA的编程来对FT232H进行数据通信,FT232H的硬件连接是按照“FT245同步FIFO接口”方式连接的,如图所示:

//------原理图

1.4 USB2.0部分接口定义

了解FT232H芯片的接口功能才能更好的理解其工作原理。

USB2.0部分重要接口信号定义:

//------FT232H_Interfaces
//---1.clock_nc
a.ft_clk
//Output 60MHz clock signals.
b.ft_siwu_n 立刻发送/唤醒功能
//Tied to "1'b1" if not used.
//---2.RD: usb  -> fpga
a.ft_rxf_n[00:00] 低表示接收FIFO数据可读
//When high, do not read data from the FIFO.
//When low, there is data available in the FIFO which can be read by driving RD# low.
//When in synchronous mode, data is transferred on every clock that RXF# and RD# are both low.
//Note that the OE# pin must be driven low at least 1 clock period before asserting RD# low.
b.ft_oe_n[00:00] USB数据输出使能
//Output enable when low to drive data onto D0-7.
//This should be driven low at least 1 clock period
//before driving RD# low to allow for data buffer turn-around.
c.ft_rd_n[00:00] 数据接收 FIFO 读信号,低有效
//Enables the current FIFO data byte to be driven onto D0...D7 when RD# goes low.
//The next FIFO data byte (if available) is fetched from the receive FIFO buffer each CLKOUT cycle until RD# goes high.
//---3.WR: fpga -> usb
a.ft_txe_n[00:00] 低表示发送FIFO数据可以写
//When high, do not write data into the FIFO.
//When low, data can be written into the FIFO by driving WR# low.
//When in synchronous mode, data is transferred on every clock that TXE# and WR# are both low.
b.ft_wr_n[00:00] 数据发送FIFO写信号,低有效
//Enables the data byte on the D0...D7 pins to be written into the transmit FIFO buffer when WR# is low.
//The next FIFO data byte is written to the transmit FIFO buffer each CLKOUT cycle until WR# goes high.
//---4.DATA: inout
a.ft_data[07:00]
//D7 to D0 bidirectional FIFO data.
//This bus is normally input unless OE# is low.

1.5 FT245同步FIFO模式的时序

FT245同步FIFO模式的时序(详细时序参考FT232H手册):

//------FT245同步FIFO模式的时序:
读时序中,首先FT232H将RXF#拉低,此时可以读取FIFO里的数据,FPGA可将OE#先拉低,过至少一个时钟周期,再将RD#拉低,在CLKOUT上升沿采集数据;
写时序中,FT232H将TXE#拉低,表示现在可写,FPGA可将WR#拉低,在CLKOUT上升沿写入数据。

2. USB2.0测试

FPGA代码实现了FT245同步FIFO模式的回环loopback功能。

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
a.连接电源、JTAG接口和mini-USB接口;
b.打开上位机“USB测试工具/usbtools”;
c.烧录程序,打开Debug界面,通过上位机观察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异常现象:
a.PC收发数据不一致,接收数据比发送数据多一个,且误码;
b.FPGA通过Debug窗口发现接收的数据异常;
c.由此判断,数据异常的环节在FT232H芯片。

//------USB2.0接口在扩展板的实物图

//------上位机测试结果

//------eLINX的Debug信号

3. USB2.0接口仿真

3.1 仿真功能设计

仿真代码具备以下几个功能:

  • 激励时钟和复位信号。

  • 依据“FT245同步FIFO模式”的时序,模拟先发送数据后接收数据,重复10次。

  • 实时监视monitor代码内部的收发数据并打印。

//------激励时钟和数据

//------clock
    initial begin
        sys_clk     = 0                 ;
    end
    always #(PERIOD_100MHz / 2) sys_clk = ~sys_clk ;

    /*
    initial begin
        sys_clk = 0                     ;
        forever #(PERIOD_100MHz / 2) sys_clk = !sys_clk ;
    end
    */
    assign ft_clk   = sys_clk           ;
    //------reset
    initial begin
        sys_rst_n   = 1'b0              ;
        #1000;
        sys_rst_n   = 1'b1              ;
    end
//------data_gen(随机数通过$random产生)
    always@(posedge sys_clk)begin
        if(data_gen_en == 1'b1)
            data_gen =  $random         ;
    end
    assign ft_data   = (ft_rxf_n == 1'b1)? 8'hz : data_gen  ;

//------重复收发10次(通过repeat实现)

repeat(10) begin
            #100;//usb  -> fpga
            ft_rxf_n    = 1'b0          ;
            ft_txe_n    = 1'b1          ;
            data_gen_en = 1'b1          ;
            #100;
            ft_rxf_n    = 1'b1          ;
            ft_txe_n    = 1'b1          ;
            data_gen_en = 1'b0          ;
            #100;//fpga -> usb
            ft_rxf_n    = 1'b1          ;
            ft_txe_n    = 1'b0          ;
            data_gen_en = 1'b0          ;
            #100;
            ft_rxf_n    = 1'b1          ;
            ft_txe_n    = 1'b1          ;
            data_gen_en = 1'b0          ;
        end

//------内部信号监视(通过monitor实现)

//------Monitor
    initial begin
    //---
    #100;
        $display("**********************************\n");
        $display("//------Dump / Monitor all data.\n");
        $display("**********************************\n");
    //---
    while(1)begin
    //forever begin   //forever will cause dead-lock.
        @(posedge sys_clk)
        if(u_top.ft232h_m0.buf_wr)begin
            $display("Data usb2fpga is %x.",u_top.ft232h_m0.buf_data);
        end
        if(u_top.ft232h_m0.buf_rd)begin
            $display("Data fpga2usb is %x.",u_top.ft232h_m0.ft_data_out);
        end
    end

    end

3.2 仿真Log

MOdelsim仿真Log如下:主要打印十次收发的数据(随机数),经比对收发数据一致,即验证了FPGA代码功能OK

//------Modelsim仿真Log
VSIM(paused)> run -all
# **********************************
#
# //------Dump / Monitor all data.
#
# **********************************
#
# Data usb2fpga is 81.
# Data usb2fpga is 09.
# Data usb2fpga is 63.
# Data usb2fpga is 0d.
# Data usb2fpga is 8d.
# Data usb2fpga is 65.
# Data usb2fpga is 12.
# Data usb2fpga is 01.
# Data fpga2usb is 81.
# Data fpga2usb is 09.
# Data fpga2usb is 63.
# Data fpga2usb is 0d.
# Data fpga2usb is 8d.
# Data fpga2usb is 65.
# Data fpga2usb is 12.
# Data fpga2usb is 01.
# Data usb2fpga is 3d.
# Data usb2fpga is ed.
# Data usb2fpga is 8c.
# Data usb2fpga is f9.
# Data usb2fpga is c6.
# Data usb2fpga is c5.
# Data usb2fpga is aa.
# Data usb2fpga is e5.
# Data fpga2usb is 3d.
# Data fpga2usb is ed.
# Data fpga2usb is 8c.
# Data fpga2usb is f9.
# Data fpga2usb is c6.
# Data fpga2usb is c5.
# Data fpga2usb is aa.
# Data fpga2usb is e5.
# Data usb2fpga is 8f.
# Data usb2fpga is f2.
# Data usb2fpga is ce.
# Data usb2fpga is e8.
# Data usb2fpga is c5.
# Data usb2fpga is 5c.
# Data usb2fpga is bd.
# Data usb2fpga is 2d.
# Data fpga2usb is 8f.
# Data fpga2usb is f2.
# Data fpga2usb is ce.
# Data fpga2usb is e8.
# Data fpga2usb is c5.
# Data fpga2usb is 5c.
# Data fpga2usb is bd.
# Data fpga2usb is 2d.
# Data usb2fpga is 0a.
# Data usb2fpga is 80.
# Data usb2fpga is 20.
# Data usb2fpga is aa.
# Data usb2fpga is 9d.
# Data usb2fpga is 96.
# Data usb2fpga is 13.
# Data usb2fpga is 0d.
# Data fpga2usb is 0a.
# Data fpga2usb is 80.
# Data fpga2usb is 20.
# Data fpga2usb is aa.
# Data fpga2usb is 9d.
# Data fpga2usb is 96.
# Data fpga2usb is 13.
# Data fpga2usb is 0d.
# Data usb2fpga is d5.
# Data usb2fpga is 02.
# Data usb2fpga is ae.
# Data usb2fpga is 1d.
# Data usb2fpga is cf.
# Data usb2fpga is 23.
# Data usb2fpga is 0a.
# Data usb2fpga is ca.
# Data fpga2usb is d5.
# Data fpga2usb is 02.
# Data fpga2usb is ae.
# Data fpga2usb is 1d.
# Data fpga2usb is cf.
# Data fpga2usb is 23.
# Data fpga2usb is 0a.
# Data fpga2usb is ca.
# Data usb2fpga is 8a.
# Data usb2fpga is 41.
# Data usb2fpga is d8.
# Data usb2fpga is 78.
# Data usb2fpga is 89.
# Data usb2fpga is eb.
# Data usb2fpga is b6.
# Data usb2fpga is c6.
# Data fpga2usb is 8a.
# Data fpga2usb is 41.
# Data fpga2usb is d8.
# Data fpga2usb is 78.
# Data fpga2usb is 89.
# Data fpga2usb is eb.
# Data fpga2usb is b6.
# Data fpga2usb is c6.
# Data usb2fpga is 2a.
# Data usb2fpga is 0b.
# Data usb2fpga is 71.
# Data usb2fpga is 85.
# Data usb2fpga is 4f.
# Data usb2fpga is 3b.
# Data usb2fpga is 3a.
# Data usb2fpga is 7e.
# Data fpga2usb is 2a.
# Data fpga2usb is 0b.
# Data fpga2usb is 71.
# Data fpga2usb is 85.
# Data fpga2usb is 4f.
# Data fpga2usb is 3b.
# Data fpga2usb is 3a.
# Data fpga2usb is 7e.
# Data usb2fpga is d9.
# Data usb2fpga is 62.
# Data usb2fpga is 4c.
# Data usb2fpga is 9f.
# Data usb2fpga is 8f.
# Data usb2fpga is f8.
# Data usb2fpga is b7.
# Data usb2fpga is 9f.
# Data fpga2usb is d9.
# Data fpga2usb is 62.
# Data fpga2usb is 4c.
# Data fpga2usb is 9f.
# Data fpga2usb is 8f.
# Data fpga2usb is f8.
# Data fpga2usb is b7.
# Data fpga2usb is 9f.
# Data usb2fpga is 89.
# Data usb2fpga is 49.
# Data usb2fpga is d0.
# Data usb2fpga is d7.
# Data usb2fpga is 51.
# Data usb2fpga is 96.
# Data usb2fpga is 0c.
# Data usb2fpga is c2.
# Data fpga2usb is 89.
# Data fpga2usb is 49.
# Data fpga2usb is d0.
# Data fpga2usb is d7.
# Data fpga2usb is 51.
# Data fpga2usb is 96.
# Data fpga2usb is 0c.
# Data fpga2usb is c2.
# Data usb2fpga is 3d.
# Data usb2fpga is 12.
# Data usb2fpga is 7e.
# Data usb2fpga is 6d.
# Data usb2fpga is 39.
# Data usb2fpga is 1f.
# Data usb2fpga is d3.
# Data usb2fpga is 85.
# Data fpga2usb is 3d.
# Data fpga2usb is 12.
# Data fpga2usb is 7e.
# Data fpga2usb is 6d.
# Data fpga2usb is 39.
# Data fpga2usb is 1f.
# Data fpga2usb is d3.
# Data fpga2usb is 85.
# **********************************
#
# //------Simulation_Stop.
#
# //------Stop @                 6000 ns.
#
# **********************************
#
# Break in Module usb_sim_top at D:/tronlong/eHighWay/prj/7_usb_loopback_top/usb_loopback_top.srcs/sim_1/new/usb_sim_top.v line 112
VSIM(paused)>

3.3 仿真波形

通过观察仿真波形wave,可以看到FPGA实现了数据收发,且数据收发正确。

//------
随机写入数据(十六进制):81 09 63 0d 8d 65 12 01 //第一组,共十组。buf_wr/buf_data
最终读取数据(十六进制):81 09 63 0d 8d 65 12 01 //第一组,共十组。buf_rd/ft_data_out

附. USB仿真代码usb_sim_top.v

//------usb_sim_top.v

`timescale 1 ns/ 1 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1-16-2022 16:19:00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usb_sim_top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usb_sim_top(    );
    //------------------------------------------------------------------
    //------parameter
    parameter       PERIOD_100MHz = 10  ;//100MHz = 10.0ns
    parameter       PERIOD_60MHz  = 16.7;// 60MHz = 16.7ns
    //------
    reg             sys_rst_n           ;
    reg             sys_clk             ;//Work@60MHz Sim@100mhz //------FT232H_Interfaces
    wire            ft_clk              ;//Work@60MHz: usb-clock output to fpga.
    //---RD: usb  -> fpga   //Data available
    reg  [00:00]    ft_rxf_n            ;//When high, do not read data from the FIFO.
                                         //When low, there is data available in the FIFO which can be read by driving RD# low.
                                         //When in synchronous mode, data is transferred on every clock that RXF# and RD# are both low.
                                         //Note that the OE# pin must be driven low at least 1 clock period before asserting RD# low.

    wire [00:00]    ft_oe_n             ;//Output enable when low to drive data onto D0-7.
                                         //This should be driven low at least 1 clock period
                                         //before driving RD# low to allow for data buffer turn-around.

    wire [00:00]    ft_rd_n             ;//Enables the current FIFO data byte to be driven onto D0...D7 when RD# goes low.
                                         //The next FIFO data byte (if available) is fetched from the receive FIFO buffer each CLKOUT cycle until RD# goes high.
    //---WR: fpga -> usb    //Space available
    reg  [00:00]    ft_txe_n            ;//When high, do not write data into the FIFO.
                                         //When low, data can be written into the FIFO by driving WR# low.
                                         //When in synchronous mode, data is transferred on every clock that TXE# and WR# are both low.

    wire [00:00]    ft_wr_n             ;//Enables the data byte on the D0...D7 pins to be written into the transmit FIFO buffer when WR# is low.
                                         //The next FIFO data byte is written to the transmit FIFO buffer each CLKOUT cycle until WR# goes high.
    //---
    wire [00:00]    ft_siwu_n           ;//Send Immediate / WakeUp signal combines two functions.
                                         //Tied to "1'b1" if not used.
    //---DATA: inout
    wire [07:00]    ft_data             ;//D7 to D0 bidirectional FIFO data.
                                         //This bus is normally input unless OE# is low.

    //------
    reg  [07:00]    data_gen            ;
    reg  [00:00]    data_gen_en         ;
    //------------------------------------------------------------------clock_reset
    //------clock
    initial begin
        sys_clk     = 0                 ;
    end
    always #(PERIOD_100MHz / 2) sys_clk = ~sys_clk ;

    /*
    initial begin
        sys_clk = 0                     ;
        forever #(PERIOD_100MHz / 2) sys_clk = !sys_clk ;
    end
    */
    assign ft_clk   = sys_clk           ;
    //------reset
    initial begin
        sys_rst_n   = 1'b0              ;
        #1000;
        sys_rst_n   = 1'b1              ;
    end
    //------------------------------------------------------------------work
    //------
    initial begin
        //---
        ft_rxf_n    = 1'b1              ;
        ft_txe_n    = 1'b1              ;
        data_gen_en = 1'b0              ;
        #1200;
        repeat(10) begin
            #100;//usb  -> fpga
            ft_rxf_n    = 1'b0          ;
            ft_txe_n    = 1'b1          ;
            data_gen_en = 1'b1          ;
            #100;
            ft_rxf_n    = 1'b1          ;
            ft_txe_n    = 1'b1          ;
            data_gen_en = 1'b0          ;
            #100;//fpga -> usb
            ft_rxf_n    = 1'b1          ;
            ft_txe_n    = 1'b0          ;
            data_gen_en = 1'b0          ;
            #100;
            ft_rxf_n    = 1'b1          ;
            ft_txe_n    = 1'b1          ;
            data_gen_en = 1'b0          ;
        end
        //---
        #1000 ;
        $display("**********************************\n");
        $display("//------Simulation_Stop.\n");
        $display("//------Stop @ %t ns.\n",$time/1000);
        $display("**********************************\n");
        $stop();

        #1000 ;
        $display("**********************************\n");
        $display("//------Simulation_Stop.\n");
        $display("//------Finish @ %t ns.\n",$time/1000);
        $display("**********************************\n");
        $finish();
    end
    //------Monitor
    initial begin
    //---
    #100;
        $display("**********************************\n");
        $display("//------Dump / Monitor all data.\n");
        $display("**********************************\n");
    //---
    while(1)begin
    //forever begin   //forever will cause dead-lock.
        @(posedge sys_clk)
        if(u_top.ft232h_m0.buf_wr)begin
            $display("Data usb2fpga is %x.",u_top.ft232h_m0.buf_data);
        end
        if(u_top.ft232h_m0.buf_rd)begin
            $display("Data fpga2usb is %x.",u_top.ft232h_m0.ft_data_out);
        end
    end

    end
    //------data_gen
    always@(posedge sys_clk)begin
        if(data_gen_en == 1'b1)
            data_gen =  $random         ;
    end
    assign ft_data   = (ft_rxf_n == 1'b1)? 8'hz : data_gen  ;
    //------------------------------------------------------------------
    top             u_top(
    .sys_clk            (               ),//input      50MHz NC
    .rst_n              (sys_rst_n      ),//input
	.ft_clk             (ft_clk         ),//input      60MHz
	.ft_rxf_n           (ft_rxf_n       ),//input      Data available
	.ft_txe_n           (ft_txe_n       ),//input      Space available
	.ft_oe_n            (ft_oe_n        ),//output
	.ft_rd_n            (ft_rd_n        ),//output
	.ft_wr_n            (ft_wr_n        ),//output
	.ft_siwu_n          (ft_siwu_n      ),//output
	.ft_data            (ft_data        ) //inout      [07:00]
    );

    //------------------------------------------------------------------

endmodule

//------工程文件

//------end

网友A:
USB固件与FPGA接口程序不匹配导致误码可以确认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固件与FPGA接口程序不匹配导致误码可以确认是这样么

初步推测是USB固件与FPGA接口程序不匹配。

开发板资料里说USB2.0接口模式是“FT245的同步FIFO模式”,仿真确实没问题,但是实测有误码。

固件在芯片FT232H的外部EEPROM里,开发板并没有对用户开放访问接口,所以固件暂时无法更改。

硬件原理图设计与芯片FT232H的datasheet基本一致,可以排除硬件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