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单片机中的电池防钝化功能 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 单片机中的电池防钝化功能  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

网友:
{}单片机中的电池防钝化功能  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

这个,未曾与闻。

网友A:
『单片机中的电池防钝化功能  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

这个芯片,怕不是单片机吧?

网友B:
个人阅历有限:这是电池长期满电或循环深度不够,就会出现容量降低的现象。过去的镍铬、镍氢甚至铅酸电池,都有这个现象,现在的锂电好很多,只要不过放,一般出现情况很少。

1. 防止长期满电浮充,当CPU记录近几次(例如5次以上)放电都没有达到40%以下的放电深度,并大部分时间处于满电或浮充,则强制深度放电一次,即达到正常充电条件但临时不启动充电程序,直到30%以下。并在充电时改用采用脉冲方式,必要时采用假负载做一次“人为”放电循环。

2. 使用多次循环后,如果发现总充不到97%以上,即达不到预测的容量后,改用大电流脉冲充电,并保持2-4次深度放电循环,即没用到20%以下不得充电。

3. 对于长期浮充但几乎没有放电或放电很少的情况,需要“暂时”停止充电或浮充,直到发生放电到30%以下才启动正常充电,并且暂时停止浮充,以减少电池的“钝化”。

网友:
防钝化就是定期深度放电,可设置长时定时器实现。MCU支持该功能的话,是带有专用后备电池或数据保持电池引脚的,内部有充电和放电切换电路。

网友C:
电池防钝化是指如果使用某些有钝化现象的电池供电时,如果长期超低功耗运行,比如几个微安,某些电池就会钝化,而不能正常释放出工作电流,配置这个寄存器就可以按照1mA,或2mA来对电池放电,从而让电池不钝化,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不上这个功能的。实际用的时候也是1天只中就放电几百毫秒,到几秒钟就可以了。也不是总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中的电池防钝化功能  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 这个芯片,怕不是单片机吧?

是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阅历有限:这是电池长期满电或循环深度不够,就会出现容量降低的现象。过去的镍铬、镍氢甚至铅酸电池, ...

防钝化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阅历有限:这是电池长期满电或循环深度不够,就会出现容量降低的现象。过去的镍铬、镍氢甚至铅酸电池, ...

这里的防钝化指的不是可充电电池,是指一次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中的电池防钝化功能  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 这个芯片,怕不是单片机吧?

对,是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防钝化是指如果使用某些有钝化现象的电池供电时,如果长期超低功耗运行,比如几个微安,某些电池就会钝 ...

嗯 对于一次性电池来说,赞同这个说法,各种封死的热量表或者水表里经常会用到这种方法去防止长时间微电流给一次性电池放电造成的电池钝化问题。隔一段儿时间要给电池用稍大的电流防一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对于一次性电池来说,赞同这个说法,各种封死的热量表或者水表里经常会用到这种方法去防止长时间微电 ...

正确加10分。看来是有过相关经验。

网友E:
早期的智能电表,因为有备用电池,一般都需要用单片机对电池防钝化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钝化不是这个意思。

感谢,我以为是充电电池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智能电表,因为有备用电池,一般都需要用单片机对电池防钝化处理的

正确加10分。看来是有过相关经验。

网友:
感谢大佬们的知识分享,学习到了。加深了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阅历有限:这是电池长期满电或循环深度不够,就会出现容量降低的现象。过去的镍铬、镍氢甚至铅酸电池, ...

学到了新知识,第一次知道单片机还有带这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