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蓝牙耳机嘛?这个方案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以前的蓝牙耳机,有一个主耳机,一个副耳机,手机只能连接主耳机,副耳机是连接主耳机的。

现在的蓝牙耳机感觉都是主耳机,手机可以随意连接哪一个耳机,两个耳机可以单独连接两个手机,不过距离要远一些,不能让两个耳机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单独使用。现在的蓝牙耳机用的是什么技术?有推荐的方案吗?

网友:
我记得华为有一款现成方案 tws 的你搜搜看

网友A:
你说的就是TWS耳机,这个已经是有很成熟的方案了,主要有以下主流方案:1.高通 2.络达 3.恒弦 4.杰里 5.炬芯 6.中科蓝讯.

网友:
去搜TWS方案、TWS芯片之类,这是苹果首先解决的,之后其它公司各显神通。

网友:
有没有玩机械臂的,入手一个机械臂,开始学习

网友B:
好像是谁先连上手机谁是主,另一个作为副耳机,

就是tws耳机,国内很多,至少得有十几家在做这玩意。。。我们也在做tws 耳机soc芯片,

网友:
你们讲的有点深,我是新手

网友:
你们讲的有点深,我是新手这个已经是有很成熟的方案指哪些

网友:
找天浪科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谁先连上手机谁是主,另一个作为副耳机, 就是tws耳机,国内很多,至少得有十几家在做这玩意。。 ...

做TWS芯片?有成品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就是TWS耳机,这个已经是有很成熟的方案了,主要有以下主流方案:1.高通 2.络达 3.恒弦 4.杰里 5.炬 ...

我去找找,这种芯片加运放能做成音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TWS芯片?有成品了吗?

有,目前正在给客户调试耳机,马上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找找,这种芯片加运放能做成音箱吗?

加功放当然可以,像小米的音响,有些用的就是恒玄的芯片,不加功放做成TWS耳机,加功放可以做音响。。soc是同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功放当然可以,像小米的音响,有些用的就是恒玄的芯片,不加功放做成TWS耳机,加功放可以做音响。。soc ...

那你们那有TWS音箱吗?看看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们那有TWS音箱吗?看看能不能直接用。

暂时没有,目前芯片的第一个项目是TWS耳机,其他的方案还在开发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目前芯片的第一个项目是TWS耳机,其他的方案还在开发中

要是量产了,我也体验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量产了,我也体验一下,哈哈。

阔以阔以

网友A:
TWS音箱好几年前就做过了,并大批量量产了,杰里方案或炬芯方案都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TWS音箱好几年前就做过了,并大批量量产了,杰里方案或炬芯方案都做过.

我去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