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硬件和嵌入式软件的问题

楼主:
几个硬件和嵌入式软件的问题

1.乘法器应用在哪些场合,一般哪些应用会用到?

2.双电源运放有哪些好处?看现在很多的运放都是单电源了,双电源运放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电源系统更复杂,而且成本会增加

3.IAP、ISP、OTA这些都是嵌入式升级的模式,还有哪些常用的

4.IAR、keil、SmartRF Studio 7这些都是常用的嵌入式开发平台,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

5.嵌入式要做一个算法是需要上嵌入式系统更好管理吗?比如RTOS、uC、OS、等

网友:
一看楼主也是搞硬件的,嵌入式的范围很广的,问的问题都是偏单片机的

网友:
问的问题没有主题中心

网友:
乘法器应用在哪些场合?

反问一句,楼主心中的乘法器是指,,,,,

双电源运放的精度高楼主没总结到吧

网友:
双电源运放工作稳定不易受共模信号干扰,多用在弱信号的放大场合。如:PH测量、心电、脑电等。

网友:
IAP、ISP、OTA都是MCU的软件在板更新方案、IAP是最常用,是指使用厂家的JTAG口等机制进行烧写,最原始最可靠。ISP是使用MCU内置的软件进行升级不是烧写通常空白MCU不能使用(有些厂家有出厂程序的也可以)。OTA(Over The Air)是指联网的系统远程烧写,就像你的手机一样,一般的简单的MCU系统很难使用

网友:
“IAR、keil、SmartRF Studio 7这些都是常用的嵌入式开发平台,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

这些你无须关心,只要会一种就可以

网友:
“嵌入式要做一个算法是需要上嵌入式系统更好管理吗?比如RTOS、uC、OS、等”

通常MCU系统外设比较多、任务结构复杂的时候,需要上操作系统,但是操作系统会使实时性变差,任务管理复杂、系统资源需要达到一定的要求。如:使用有多个USART接口、配有网络接口等情况下,各个通讯任务都要求有实时性,这时候操作系统就具有优势了。

网友A:
1. 乘法器当然是用在数学运算,一般有数字运算的地方或需要函数的地方都需要用到乘除加减的。

    因为CPU的基本硬件运算是加法,过去的8位以前都是采用加法完成乘法运算的,没有硬件或很贵,后来  集成度高了,慢慢都有了硬件乘法甚至浮点,这大大加快了CPU的运算速度。

2. 双电源运放没有你说的那个“缺点”,只是你看到的是现在很多做低功耗系统的,电池供电或单电源较多,不得不考虑减少电源开销,另外,很多低温漂、高精度的运放,单电源很难做到。我前一段就用了个这样的系统,不得不自己做负电源,否则,找不到稳定性和精度符合要求的。

补充内容 (2022-11-28 21:50): 这是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不是说有了双电源就有高精度。肯定不是。

网友:
都挺好的,随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乘法器当然是用在数学运算,一般有数字运算的地方或需要函数的地方都需要用到乘除加减的。   &n ...

否则,找不到稳定性和精度符合要求的。------双电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就不需要考虑稳定性和精度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