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科技全志A40i开发板】TL7606I模块测试 (2)

楼主:
前 言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全志科技A40i(ARM Cortex-A7)处理器的8/16通道AD采集开发案例,使用核芯互联CL1606/CL1616AD芯片,亦适用于ADI AD7606/AD7616。CL1606/CL1616与AD7606/AD7616软硬件兼容。

备注:

(1)创龙科技TL7606I模块使用AD芯片为核芯互联CL1606或ADI AD7606,两者均测试通过,且测试步骤无差别。

(2)创龙科技TL7616P模块使用AD芯片为核芯互联CL1616或ADI AD7616,两者均测试通过,且测试步骤无差别。

*硬件平台:

创龙科技A40i工业评估板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TL7606I多通道AD模块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TL7616P多通道AD模块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TL7616P模块测试

(1)硬件连接
请使用VGA线将评估板VGA OUT接口与VGA显示屏连接。
由于评估底板拓展接口未预留SPI总线引脚,因此需参考如下方法进行飞线,并且应尽可能使用短线连接,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将评估底板SPI FLASH(U6)空贴后的引脚1(SPI CS)、2(SPI MISO)、5(SPI MOSI)、6(SPI CLK)和4(GND)通过飞线引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请通过飞线将TL7616P模块CON1接口与SPI FLASH(U6)飞线引出的引脚、CAMERA0(J11)接口参照下表对应关系进行连接。

其中,CAMERA0(J11)接口的pin23~pin24引脚为TL7616P模块提供控制信号。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备注:"/"表示无需连接。

请通过飞线将评估底板C2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引出,并与TL7616P模块CON2接口参照下表对应关系进行连接,为TL7616P模块提供12V直流电源。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案例支持TL7616P模块16通道AD数据同时采集与显示。本次测试以TL7616P模块V1A和V1B通道为例,请将TL7616P模块的V1A和V1B通道分别正确连接至信号发生器A通道和B通道。信号发生器设置A通道输出频率为1KHz、峰峰值为5Vpp(即幅值为2.5V)的正弦波信号,B通道输出频率为1KHz、峰峰值为2Vpp(即幅值为1V)的正弦波信号,如下图所示。待测信号电压请勿超过模块量程,否则可能会导致模块损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2)案例测试

请将案例bin目录下的可执行文件ad_capture、驱动文件ad76x6.ko和"driver\boot_package"目录下的boot_package_vga_ad7606.fex镜像文件拷贝至评估板文件系统任意目录下。

在评估板文件系统boot_package_vga_ad7606.fex镜像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将其固化至Linux系统启动卡,并重启系统。

  1.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vga_ad7606.fex of=/dev/mmcblk1 seek=32800
  2.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vga_ad7606.fex of=/dev/mmcblk1 seek=24576
  3. Target# sync
  4. Target# reboot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评估板系统重启后,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加载驱动。加载成功后,将会生成设备节点"/dev/ad7606"。

  1. Target# insmod ad76x6.ko
  2. Target# ls /dev/ad7606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执行如下命令,查询程序运行参数。

  1. Target# ./ad_capture --help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执行如下命令,AD模块将会采集8192个数据,并转换成电压值。

  1. Target# ./ad_capture -d /dev/ad7606 -n 1024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请将生成的data.csv文件拷贝至Windows任意目录下,并使用Excel打开,如下图所示。其中,第C列数据为TL7606I模块V3通道的采集数据,第H列数据为TL7606I模块V8通道的采集数据,默认单位为: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请通过Excel的二维折线图,将采集数据显示为更加直观的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网友:
这非常专业呀,上位机是自己开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