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转换电路multisim仿真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
双极性转换电路multisim仿真不成功的问题
multisim仿真文件没有实现图片的功能,波形显示不正确,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你这个电路:

Vout=Vp*(1+R3/R1)+(-R3/R1)*VCC

上式中,Vp=R4/(R2+R4)*Vi=5k/(5k+5k)*Vi=Vi/2

因此:Vout=Vi/2*(1+5k/5k)+(-5k/5k)*1.2V=Vi-1.2V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含交流成份再叠加一个直流1.2V,因此Vout就等于信号发生器的交流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 Vout=Vp*(1+R3/R1)+(-R3/R1)*VCC 上式中,Vp=R4/(R2+R4)*Vi=5k/(5k+5k)*Vi=Vi/2 因此 ...

兄弟  你功力深厚   数学很好

网友:
不错,试试,学习一下,另外仿真库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