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 v1.1进DFU显示STM32 BOOTLOADE无法升级固件解决

楼主:
按照官方一般的教程,进入DFU模式后,应该可以在设备管理期间“STM Device in DFU Mode“,然后使用ST官方的 DefuSe Demo软件进行dfu固件升级。

但是我的pyboard v1.1进入DFU模式后在设备管理器下面没有看到“STM Device in DFU Mode“,无法使用 DefuSe Demo软件进行dfu固件升级,找了半天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特此记录一下。

下载USB万能驱动管理软件Zadig

https://zadig.akeo.ie/

pyboard进入DFU模式后,选择 "Options > List All Devices". 然后选择 “STM32 BOOTLOADER”. 然后选择“Replace Driver”替换驱动.

下载dfu-util软件更新固件

https://dfu-util.sourceforge.net/releases/

解压压缩包,打开Windows PowerShell终端, 进入dfu-util软件目录:

cd C:\Users\qldeng\Downloads\dfu-util-0.9-win64

使用下列命令更新dfu固件:

.\dfu-util.exe --alt 0 -D C:\Users\qldeng\Downloads\pybv11-dp-thread-20220618-v1.19.1.dfu

升级完毕显示“done parsing DfuSe file”

附工具下载:

网友:
升级固件到v1.19.1版本

网友A:
dfu没看到设备,通常是驱动问题,特别是安装了新版本的STM32CubeProg这样的软件,就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fu没看到设备,通常是驱动问题,特别是安装了新版本的STM32CubeProg这样的软件,就会出现类似问题。

还真安装了STM32CubePro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安装了STM32CubeProg

STM32CubeProg的驱动和以前的不同,dfu-util识别不出来。改用旧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