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冰机内检测冰满用哪种传感器?

楼主:
制冰机内有一个储存冰块的箱子,那么在制冰的过程中,如何在非人工查看的情况下,知道储冰箱的冰块是否装满呢?

只需要在制冰机内安装一个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即可检测,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发出的超声波信号,在遇到障碍物后产生反射、折射的原理。可以实时监测制冰机内冰块的变化情况,将超声波传感器连接水泵可实现控制加水功能,当冰块下降到低于传感器的监测范围时,则可控制水泵自动加水继续制冰。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不用直接接触介质即可检测,具有可靠性高,无污染,性能稳定等优点。还可广泛应用在热水器、蓄水池、水井、工业设备等检测中。

网友:
超声传感器确实检测距离比较合适的了,或者也可以用压力传感器测重量

网友A:
直接用流量计,我也感是最精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流量计,我也感是最精准吧。

流量计可以检测到冰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量计可以检测到冰满吗???

水泵泵固定的体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