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猫MQTT服务器在线客户端的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找一个通讯猫MQTT服务器在线客户端。我有点糊涂,到底是服务器,还是客户端。

可以连上,也可以发数据,就是不知道跟谁连。
我从上面下了个WIN32客户端,打开,怎么设置都连不上。

用管理员模式打开,只是打开一瞬间连接灯黄一下,马上就变白了。

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就是个通信猫的mqtt ws在线客户端。

如果用mqtt.fx.1.71 端口18830 不要ssl 可以连。 。mqtt.fx.1.71 只能连tcp的 不能连ws的。

网友A:
如果连接18832 端口 ws

1,通讯猫自己的

2,mqttx之类的其他ws客户端。

      https://mqttx.app/zh/web  下面回复的连接实验图片目前看不到,能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个通信猫的mqtt ws在线客户端。   如果用mqtt.fx.1.71 端口18830 不要ssl 可以 ...

谢谢!确实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接18832 端口 ws   用 1,通讯猫自己的 2,mqttx之类的其他ws客户端。   ...

可是我用通讯猫客户端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用通讯猫客户端连不上

可以连接呢。要用ws客户端 点击连接后。订阅和发送都可以。记得订阅和发布的主题一样。

网友:
要用ws客户端。顶楼的第三张图片是连接的tcp客户端。那个只能连tcp的 就是18830的

如果要连 18832要ws客户端,就是第一张图片的那个浏览器网页进去的。

连接后就可以订阅和发布。

网友:
damiaa大神,你能告诉我怎么连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enbingjy 发表于 2022-11-19 22:40 可是我用通讯猫客户端连不上   可以连接呢。要用ws客 ...

确实可以,你是个大神!

网友:
谢谢!学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