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奥迪夜视电脑拆解

楼主:
      这次要拆的是AutoLiv(奥托拉夫,一家非常有名的汽车安全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奥迪生产的二代夜视系统的电脑模块,配合他家的夜视(热成像)摄像头使用。它可以侦测出车前的行人,通过仪表盘上的显示屏显示热成像的图像和对行人行进高亮处理。

    它的外壳使用外铝合金材质,可以很好的屏蔽辐射,不过内部并没有防水设计,防水需要在外部再扣一个塑料盒。

拆开外壳可以直接取下主板,主板左右各一颗TI的DSP芯片,TMS320DM642。中间有一颗XILINX的XA3S500E汽车级FPGA。

背面有一颗飞思卡尔的MC9S12XDT512,16位的单片机。

DSP芯片体积比较大

FPGA周边有2颗DDR RAM和一颗FLASH芯片

在另一颗DSP旁边是有一颗ADI的ADV7179,RGB转CVBS芯片,通过一颗TI的LMH6643和右上角的双路FDW2501N双通道的N沟道MOSFET将数据转换成差分信号输出

DS90C124是一颗LVDS解串器,用来将夜视相机通过2线发送来的LVDS信号转换成TTL信号,通过FPGA采集数据后送到DSP做进一步的图像处理

LM2940 是一颗 1A、26V、高 PSRR、低压降稳压器

右上角的TPS5430 是一颗5.5V 至 36V 输入 3A 500kHz 降压转换器

左下解的TPS54310PWPR 是一颗输入电压为 3V 至 6V 的 3A 同步降压转换器

板子上一共有2颗丝印为625033的没找到具体型号,可以肯定是CAN收发器,其中一路与夜视相机通信,另一路与汽车的其它总线通信

下边是一颗英飞凌的ITS428L2,带有集成垂直功率FET的高端电源开关,提供嵌入式保护和诊断功能。

IDT74FCT3807是一颗时钟驱动器,左边有2颗晶振

与相机连接的使用HSD 4P接口

内部有2颗日本ELNA的电解电容

网友A:
附上一段夜视电脑和夜视相机通信的数据,因为夜视电脑内保存的ID与相机不匹配,所以它们经过一段艰难的对话(附注释)后就进入了重复的一问一答模式。

ID: 0x657	DATA: 8B 03 22 02 00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10 7B 62 02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30 00 02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00 00 00 00 01 9C
ID: 0x68B	DATA: 57 22 00 15 BA F3 00 03
ID: 0x68B	DATA: 57 23 70 8A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4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5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6 00 02 D0 B4 00 03
ID: 0x68B	DATA: 57 27 CE 7F 00 00 0C 1B
ID: 0x68B	DATA: 57 28 00 00 00 43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9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A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B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C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D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E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F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0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2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3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4 FF FF FF FF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1 FF FF FF FF FF
ID: 0x301	DATA: 08 00 00 00 42 F7 40 C4
ID: 0x657	DATA: 8B 02 27 01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10 12 67 01 8A 67 90
ID: 0x657	DATA: 8B 30 00 02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4F AE E1 62 8D 56
ID: 0x68B	DATA: 57 22 26 0D E0 42 F7 40
ID: 0x68B	DATA: 57 23 C4 00 00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10 12 27 02 97 99 57
ID: 0x68B	DATA: 57 30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21 12 5A 12 10 A1 27
ID: 0x657	DATA: 8B 22 71 1A 53 71 40 E9
ID: 0x657	DATA: 8B 23 54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02 67 02 00 00 00 00
ID: 0x303	DATA: 04 C2 04 3C 00 00 7F 08
ID: 0x5D7	DATA: 01 03 02 FF FF FF FF FF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302	DATA: 08 18 1E 51 00 28 01 24
ID: 0x303	DATA: 14 02 00 FD 00 00 7F 08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1 FF FF FF FF FF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1 FF FF FF FF FF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1 FF FF FF FF FF
ID: 0x303	DATA: 00 02 00 FD 00 00 7F 08
ID: 0x301	DATA: 00 00 00 00 42 F7 40 C4 //相机回复自己的ID
ID: 0x301	DATA: 00 00 00 00 42 F7 40 C4
ID: 0x301	DATA: 00 00 00 00 42 F7 40 C4
ID: 0x657	DATA: 8B 02 27 01 FF FF FF FF //电脑向相机要随机数
ID: 0x68B	DATA: 57 10 12 67 01 00 00 00 //相机向电脑返回随机数和ID
ID: 0x657	DATA: 8B 30 00 02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2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3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03 22 01 00 FF FF FF //电脑一看全是0,就有点懵B,问相机你什么意思
ID: 0x68B	DATA: 57 10 23 62 01 00 36 31 //相机说你谁呀就TM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ID: 0x657	DATA: 8B 30 00 02 FF FF FF FF //电脑说我是你大爷,好使不
ID: 0x68B	DATA: 57 21 31 33 35 33 36 30 //相机说去你大爷的,我爹都不好使
ID: 0x68B	DATA: 57 22 30 43 31 31 32 33
ID: 0x68B	DATA: 57 23 35 30 30 32 32 38
ID: 0x68B	DATA: 57 24 20 20 20 20 20 20
ID: 0x68B	DATA: 57 25 20 20 20 20 20 20
ID: 0x657	DATA: 8B 03 22 01 02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10 7B 62 01 02 39 32
ID: 0x657	DATA: 8B 30 00 02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30 35 38 39 39 FF
ID: 0x68B	DATA: 57 22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3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4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5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6 32 30 31 32 30 31
ID: 0x68B	DATA: 57 27 32 36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8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9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A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B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C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D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E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F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0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2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3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4 FF FF FF FF 00 00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04 2E 01 01 3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03 6E 01 01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03 22 04 00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10 7B 62 04 00 FF FF
ID: 0x657	DATA: 8B 30 00 02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2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3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4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5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6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7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8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9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A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B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C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D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E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F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0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2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3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4 FF FF FF FF 00 00
ID: 0x303	DATA: 04 02 00 FD 00 00 7F 08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303	DATA: 04 02 00 FD 00 00 7F 08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303	DATA: 04 02 00 FD 00 00 7F 08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303	DATA: 04 22 00 FD 00 00 7F 08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02 11 01 00 00 00 00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3 FF FF FF FF FF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3 FF FF FF FF FF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3 FF FF FF FF FF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3 FF FF FF FF FF
ID: 0x303	DATA: 00 C2 04 3C 00 90 FF 08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3 FF FF FF FF FF
ID: 0x303	DATA: 04 C2 04 3C 00 00 7F 08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ID: 0x5D7	DATA: 01 03 03 FF FF FF FF FF
ID: 0x303	DATA: 04 C2 04 3C 00 00 7F 08
ID: 0x657	DATA: 8B 03 22 02 00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10 7B 62 02 00 00 00
ID: 0x657	DATA: 8B 30 00 02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00 00 00 00 01 9C
ID: 0x68B	DATA: 57 22 00 15 BA F3 00 03
ID: 0x68B	DATA: 57 23 70 8A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4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5 00 00 00 00 00 00
ID: 0x68B	DATA: 57 26 00 02 D0 B4 00 03
ID: 0x68B	DATA: 57 27 CE 7F 00 00 0C 1B
ID: 0x68B	DATA: 57 28 00 00 00 43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9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A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B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C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D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E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F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0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1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2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3 FF FF FF FF FF FF
ID: 0x68B	DATA: 57 24 FF FF FF FF 00 00
ID: 0x401	DATA: 00 00 21 0C 01 00 00 00

以前夜视电脑还会向相机要随机数,后来发现相机多次给的都不对就进入了自我保护模式。

网友:
前面拆解非常详细了,虽然很老的东西但是做工没的说。后面的数据传输也很有意思

网友:
虽然很老的东西但是做工没的说,分析的非常好,技术高手啊,这个是奥迪A8上面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上一段夜视电脑和夜视相机通信的数据,因为夜视电脑内保存的ID与相机不匹配,所以它们经过一段艰难的对话 ...

这个数据是使用什么软件获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据是使用什么软件获得的?

stm32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
这注释有点意思,老bab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