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制作所器件仿真软件推荐

楼主:
                     村田制作所器件仿真软件推荐

https://ds.murata.co.jp/simsurfing/index.html?lcid=zh-cn

随便器件进入 ,点击仿真进入:

https://ds.murata.co.jp/nfstp/?lcid=zh-cn

可以选择方案,增删器件,修改参数,选择器件。。。

然后查看结果。

网友:
还有SIMetrix-SIMPLIS 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A:
这个仿真软件和大家一般用的Multisim仿真软件有啥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软件和大家一般用的Multisim仿真软件有啥区别吗

简单,用起来方便。直接可以选择模型,村田的器件,器件可删可增。然后查看仿真结果。

网友:
感觉不错

是在线仿真比较省事

网友:
各大元器件厂家都在推在线仿真,用起来方便。直接可以选择模型,村田的器件,器件可删可增。然后查看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