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化风速船舶灯

楼主:
通过伦敦大学学院互联环境实验室的DavisVantage Pro 2气象站提供的实时数据,使船舶灯可视化风速。在0至40英里/小时的速度范围内,船灯的颜色每3秒从绿色变为红色。使用Pimoroni Plasma Stick 2040 W和MicroPython以及MQTT –

.

网友A:
居然不是用的自己的传感器,而是联网获取数据,这样能保证时空的准确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用的自己的传感器,而是联网获取数据,这样能保证时空的准确性吗

现在很多产品也是用网络的数据的,自己的传感器要保证长时间准确性也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产品也是用网络的数据的,自己的传感器要保证长时间准确性也不容易。

这种网络有可能不准的,比如天气预报有时候就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网络有可能不准的,比如天气预报有时候就对不上

这需要选择合适的数据源

网友:
肯定是不实用的

网友C:
只有两种颜色3秒一变没啥用啊,起码得是渐变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两种颜色3秒一变没啥用啊,起码得是渐变色啊

如果在外面做过工程项目,就不会这样想了。

网友D:
没法量化啊,还是弄个可视化数字的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外面做过工程项目,就不会这样想了。

可能各个工程不一样吧,交通的没做过,不过做的温度传感监控都是渐变色,低温到高温由蓝变黄再变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法量化啊,还是弄个可视化数字的比较好

有的数据不需要那么精确,数字也不容易看清,用颜色反而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各个工程不一样吧,交通的没做过,不过做的温度传感监控都是渐变色,低温到高温由蓝变黄再变红

的确是,这种用在室外恶劣环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的数据不需要那么精确,数字也不容易看清,用颜色反而更简单。

这个是给船员看的还是给操作室看的?理论上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给船员看的还是给操作室看的?理论上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出去

其实这只是别人一个DI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