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二。行空板图形化编程

楼主:
行空板目前是符合大势所趋。使用了python的方式进行编程,同时可以控制外设进行工作。如果对其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还可以只用图形化编程工具,Mind+进行学习。

首先还是要安装应用的,然后我们进去其python模式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匹配的板子行空板,上面图形有针对其进行专门的库。

只用运行代码需要使用无线,或者USB网卡进行传输程序。其中还会检查其库是否匹配,是否需要升级。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如上,就是调用显示,获得我们的麦克风声音的强度。

直接连接,然后就能运行了。效果如下:

其也可以在运行程序中找到。直接点击就能运行。

网友A:
图形化能实现复杂的应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形化能实现复杂的应用吗?

得看官方适配的如何,功能丰富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