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完了,完成不了了,STM32F103产生1us~80us脉宽的方波,是不是不行啊

楼主:
STM32F103产生1us~80us脉宽的方波,是不是不行啊,这个是不是用CPLD或者是FPGA更好

网友A:
stm32 GPIO翻转可以到50MHz呢。

cpu的速度,CPU最高速度为72mhz

你这才要求1M~12.5k。应该没什么问题。

用定时器中断就可以实现。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你这个1-80us是可调的吗?是相同频率不同占空比,还是相同占空比不同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 GPIO翻转可以到50MHz呢。 cpu的速度,CPU最高速度为72mhz。   你这才要求1M~12.5k。应 ...

定时器不一定行,应该是PWM好一些,72M的MCU使用10uS定时做过东西,不可以靠。

网友:
输出一路1us的STM32F103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单片机试过输出1.28Mhz的pwm,输出1us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检测波形的设备出问题了,没有检测出来?

网友B:
一路的话完全没问题,关键字是 ,晶振频率和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路的话完全没问题,关键字是 ,晶振频率和PWM。

我这要实现两路。

网友:
只能用PWM。不知道你的调节精度是多大,精度太高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