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三。行空板安装QT

楼主:
其实我在体验这个系统的时候就猜到了这个系统除了python肯定也是能跑QT的。

因为其做的是Debian系统,有了系统我们安装QT就是非常的简单了。

安装QT前还是把我们的源更换下。

# 默认注释了源码镜像以提高 apt update 速度,如有需要可自行取消注释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uster main contrib non-fre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uster main contrib non-fre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uster-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uster-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uster-backports main contrib non-fre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 buster-backports main contrib non-fre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security buster/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debian-security buster/updates main contrib non-free

他这个这个编辑有点问题,所以我直接选择在win下进行一个文件新建,然后通过SSH传输过去,还是很简单的。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qt5-default //基本库

sudo apt-get install qtcreator //IDE(如果只是运行程序,则无需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qtmultimedia5-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qt5serialport5-dev  //串口模块

安装QT就是这几个命令。

如上要等一会即可。

安装完成我们执行qtcreator 就可以进去了,但是屏幕太小我们显示不全的。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win端建立工程然后放到下面编译。

执行qmake生成Makefile。然后直接make即可。

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生成的执行文件,不过在这个小系统上编译还是比较慢的。

执行效果如上。

网友A:
看来python能跑QT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python能跑QT是没问题的

这颗芯片还是很强的

网友:
直接在开发板上编译。。。C++和Python的QT界面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