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非视频方式测量体温

楼主:
如何在酒店室内使用非视频的方式精准的测量多人的体温

网友A:
现在公共场所大都是热成像测温,发现问题会报警提示。没明白你说的视频方式是不是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公共场所大都是热成像测温,发现问题会报警提示。没明白你说的视频方式是不是指这种

不是这种,这种需要放在门口对准目标,需要在室内做到无感知这种,所以测温传感器得小,而且尽量悬挂在室内屋顶或者墙面高处,对不同角度的人体都能测量到温度

网友B:
非视频指的是?红外测温点阵传感器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视频指的是?红外测温点阵传感器可以吗?

红外测温的距离有点够呛

网友:
还是没有具体了解需求。你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视频不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红外测温~准确度有待提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测温的距离有点够呛

我感觉有个一两米差不多了,再远的测温传感器应该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