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STM32主从机SPI通信的问题,先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我采用stm32f446两块单片机作为SPI主从机通信,NSS线采用软件使能

主机接收代码如下:

从机的接收代码如下

从机的实验结果:

问题1:为什么实验中从机接收的数据会存在从机的发送BUFF里了?

问题2:偶尔是接收到错误的数据,本应收到ABCD却收到091A?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求求各位大神帮助一下,万分感激,谢谢了

网友A:
【问题1:为什么实验中从机接收的数据会存在从机的发送BUFF里了?】你看看是不是BUFF越界了。

【问题2:偶尔是接收到错误的数据,本应收到ABCD却收到091A?】ABCD和091A完全不搭嘎,不是错位的问题,只能拿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了。

网友B:
SPI通讯也有速率和电平逻辑问题,但是建议不要使用SPI做双机通讯,应该使用USART/UART比较好,这种主机间是平等的,所以可以相互引起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为什么实验中从机接收的数据会存在从机的发送BUFF里了?】你看看是不是BUFF越界了。 【问题2: ...

好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通讯也有速率和电平逻辑问题,但是建议不要使用SPI做双机通讯,应该使用USART/UART比较好,这种主机间是 ...

主要是因为板子上的串口没引出来,要求要用fpga控制单片机,只能先拿两块做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