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可以提升网速吗?

楼主:
三年前买了一个小米路由器【小米路由器4A千兆版】,现在感觉性能一般,测速好像就一百兆的速度。宽带是千兆的,网线是超五类的(距离不远)。办宽带配了一个中兴路由器,还没实测过,但是是WIFI6的,目前家里无线设备太多,感觉现在小米路由器HOLD不住了,准备把宽带送的中兴路由器加上看看,看看效果行不行,如果还不行准备升级一个路由器。

中兴这个有WIFI6,不知道WIFI6有哪些优势?大家觉得能不能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网友A:
并不会。wifi6 技术所有的提升点,只是路由器到你的手机这一段无线通信的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会。wifi6 技术所有的提升点,只是路由器到你的手机这一段无线通信的提升

目前感觉就是路由器到我手机这一块网络不太好。

网友B:
注意计算方法,宽带、4G/5G之类的网速单位是bit/秒,而计算机/手机上的下载速度单位是byte/秒,再考虑协议开销,计算机/手机上的实际下载速度是网速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下载速度已经到达网速的1/10,那么WIFI的带宽就是够了,此时升级WIF并不会提升实际下载速度。当然,在终端设备数量很多时升级还是有点用的,不过家庭WIFI还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网速是由最窄的那一段拓宽来提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计算方法,宽带、4G/5G之类的网速单位是bit/秒,而计算机/手机上的下载速度单位是byte/秒,再考虑协议 ...

目前家里智能设备都是2.4G,在想2.4G是不是也会有些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网速是由最窄的那一段拓宽来提升的~

不太理解,最窄的那一段?指的是什么?

网友D:
wifi6.0提高工作频率,让人们享受更快,更稳定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fi6.0提高工作频率,让人们享受更快,更稳定的服务

提高了哪方面的工作频率?路由器自身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速是由最窄的那一段拓宽来提升的~
不太理解,最窄的那一段?指的是什么?

入户光纤 到猫到路由 一条线你哪里最薄弱?哪里限制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理解,最窄的那一段?指的是什么? 入户光纤 到猫到路由 一条线你哪里最薄弱?哪里限制的 ...

我看了一下,我是下个月才升级千兆,所以现在还是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家里智能设备都是2.4G,在想2.4G是不是也会有些干扰。

有没有干扰及干扰的影响根据实际下载速度与宽带网速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理解,最窄的那一段?指的是什么?

水桶原则,单纯的提升某一方面并无意义,实际上的短板由最低速的环节决定。比如百兆的宽带,基本上用什么WIFI都无影响,只要别是太老的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