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个实际案例带你分析如何解电磁兼容ESD问题

楼主:
根据反复重启的时间判断,类似于长按Power键。检查Power_On信号,发现已经被持续拉低,Power_On信号的原理图如下:

为了降成本,位置1并没有贴TVS管,而是用一个电容代替,电容的耐压值是25V。失效的机器,这个电容已经短路,可以判断ESD进入壳体,直接打坏了位置1的电容。

如果把位置1的电容耐压提高到50V,能抗的ESD抢数量会增多,但最终还是会坏。这个项目不是防水的,密封性做的很差,所以才有问题。

【解决方法】

把位置1的电容换成TVS管,或者位置1不要贴任何东西,在位置2放一个1nF的电容。靠1K电阻+1nF电容来吸收ESD能量。

另外,在侧键的FPC附近,增加了GND露铜区域,引导ESD先进入GND。这也是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法,如果ESD能量足够大,实测几乎可以把1K电阻打坏。

网友:
某智能手表在USB接口外壳打ESD造成黑屏死机问题

充电口是Micro-B型USB接口,接触放电±10KV,会出现黑屏,死机,闪屏等现象。

抓死机Log,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将USB信号逐个引出,VBUS,D+,D-都没有出现问题,打ID管脚,会出现类似现象。打GND,会很低概率出现类似现象。遂将问题定位到ID管脚,和GND上。

仔细检查USB接口附件的Layout,问题如下:

1、USB_ID管脚是悬空的。

2、在L3和L6层,靠近USB接口,有与屏相关的敏感信号。

悬空的ID管脚是知名威胁,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对周围放电,二次放电的威力更大。

USB周围的有敏感信号,在打ESD时,附近的GND电平瞬间局部抬高,尤其是看到USB接口的屏蔽壳跟表层相连,周围没有非常多的过孔打到内层GND,这更加重了GND局部电平的提高,这会干扰到这些敏感信号,导致死机,黑屏,闪屏问题。

【解决方法】

USB的固定PIN以及GND PIN,只接主GND,不要每一层都接GND。MIPI,LCD_TE,LCD_RST远离USB接口。

网友:
某智能手表屏幕朝下,打后壳会黑屏

这是一个SPI接口的显示屏,问题比较简单,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是SPI信号中,CS线被软件强制拉低,且一直处于低的状态,这样是不行的。

实测将CS线的行为改成符合SPI协议,只在传输数据时拉低,这个黑屏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某智能手表在USB的GND PIN上注入接触-8KV静电,会概率关机

首先抓取了Log分析,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直接拆开整机,在主板的不同地方的GND,注入ESD,统计关机的次数,得出一个简单的规律,只有在靠近电池BTB的地方,才会大概率出现,初步判断是ESD干扰了电池周围的信号。

电池BTB周围的信号有D+,D-,VBUS,MIPI,BAT_ID,BAT_THERM等,逐个在这些信号上,注入小两级的ESD,比如±2KV,有些信号会导致PMU损坏,有些会导致死机。只有BAT_ID信号会出现关机的现象。

关机有两种可能,一是内部软件流程关机,二是电池突然掉电。尤其是第二种,往往很容易忽略。因为某些情况下,ESD注入两枪,立即就出现了关机现象,这很像是电池掉电了。

电池掉电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池保护板保护机制生效,切断了供电。二是Vbat到PMU的通路被打断。排查了主板上的器件,Vbat的通路经过的都是一些模拟器件,可能性比较小。

我们直接从主板VBAT飞线,连接到程控电源上,再打ESD的时候,发现就不会关机了。这进一步说明,在注入ESD时,是电池本身没有输出了。

电池保护板的原理图如下:

在图中GND上注入+8KV,没有问题,因为右边的TVS吸收了大部分能量,由于正向导通,钳位电压较低(小于4.4V),电池保护板没有触发保护机制。但是如果注入-8KV,TVS管开始反向钳位,瞬间的钳位电压较高(大于4.4V),超过电池起保护电压,电池触发保护机制,MOS管U2断开,导致关机。下图是TVS管的钳位特性,也能佐证这个结论。

注意电池保护板的保护IC,是判断C1两端的电压,来决定是否起保护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大C1的容值。实测将C1增大到1uF,关机的概率明显降低了。

降低了,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这个原因是先猜出来,然后试验验证的。

上文提到只有BAT_ID信号会出现关机的现象。所以猜测静电耦合到了ID管脚,进入PMU导致关机。

下面是这次电池保护板的走线,ID的走线与GND有较长的耦合长度,GND上的瞬间能量能很快耦合到这根线上,最终直接进入到PMU。

虽然主板上ID走线也跟GND有很长的耦合距离,但是主板上的GND与Vbat之间有TVS钳位,GND的电压不至于跳变太厉害,也不会耦合很多能量到ID线上。反而是电池FPC上的GND电平跳动最大,ID先在FPC上耦合的能量更多。

FPC改版成如下样式,ID和GND基本没有重叠区域,能量也不会耦合到ID管脚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关机问题。

经检查,确定是TP IC被打坏。没有仔细分析IC损坏的原因,因为发现TP FPC背后的双面到点胶太弱,根本没有粘到GND上。TP没有很好的接地,导致了这个问题。

只要TP接地良好,就肯定该不会出现TO IC失效问题。

网友:
电磁兼容整改小技巧:

1)差模干扰与共模干扰

1.1差模干扰:存在于L-N线之间,电流从L进入,流过整流二极管正极,再流经负载,通过热地,到整流二极管,再回到N,在这条通路上,有高速开关的大功率器件,有反向恢复时间极短的二极管,这些器件产生的高频干扰,都会从整条回路流过,从而被接收机检测到,导致传导超标。

1.2共模干扰:共模干扰是因为大地与设备电缆之间存在寄生电容,高频干扰噪声会通过该寄生电容,在大地与电缆之间产生共模电流,从而导致共模干扰。

下图为差模干扰引起的传导FALL数据,该测试数据前端超标,为差模干扰引起:

下图为开关电源EMI原理部分:

图中CX2001为安规薄膜电容(当电容被击穿或损坏时,表现为开路)其跨在L线与N线之间,当L-N之间的电流,流经负载时,会将高频杂波带到回路当中。此时X电容的作用就是在负载与X电容之间形成一条回路,使的高频分流,在该回路中消耗掉,而不会进入市电,即通过电容的短路交流电让干扰有回路不串到外部。

网友:
对差模干扰的整改对策:

1. 增大X电容容值

2. 增大共模电感感量,利用其漏感,抑制差模噪声(因为共模电感几种绕线方式,双线并绕或双线分开绕制,不管哪种绕法,由于绕制不紧密,线长等的差异,肯定会出现漏磁现象,即一边线圈产生的磁力线不能完全通过另一线圈,这使得L-N线之间有感应电动势,相当于在L-N之间串联了一个电感)

下图为共模干扰测试FALL数据:

电源线缆与大地之间的寄生电容,使得共模干扰有了回路,干扰噪声通过该电容,流向大地,在LISN-线缆-寄生电容-地之间形成共模干扰电流,从而被接收机检测到,导致传导超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主板传导测试时,不接地通过,一夹地线就超标。USB模式下不接地时,电流回路只能通过L-二极管-负载-热地-二极管-N,共模电流不能回到LISN,LISN检测到的噪声较小,而当主板的冷地与大地直接相连时,线缆与大地之间有了回路,此时若共模噪声未被前端LC滤波电路吸收的话,就会导致传导超标)

网友:
对共模干扰的整改对策:

1. 加大共模电感感量

2. 调整L-GND,N-GND上的LC滤波器,滤掉共模噪声

3. 主板尽可能接地,减小对地阻抗,从而减小线缆与大地的寄生电容。

2)产品电磁兼容骚扰源有:

1、设备开关电源的开关回路:骚扰源主频几十kHz到百余kHz,高次谐波可延伸到数十MHz。

 2、设备直流电源的整流回路:工频线性电源工频整流噪声频率上限可延伸到数百kHz;开关电源高频整流噪声频率上限可延伸到数十MHz。

 3、电动设备直流电机的电刷噪声:噪声频率上限可延伸到数百MHz。

 4、电动设备交流电机的运行噪声:高次谐波可延伸到数十MHz。

 5、变频调速电路的骚扰****:开关调速回路骚扰源频率从几十kHz到几十MHz。

 6、设备运行状态切换的开关噪声:由机械或电子开关动作产生的噪声频率上限可延伸到数百MHz。

7、智能控制设备的晶振及数字电路电磁骚扰:骚扰源主频几十kHz到几十MHz,高次谐波可延伸到数百MHz。

8、微波设备的微波泄漏:骚扰源主频数GHz。

 9、电磁感应加热设备的电磁骚扰****:骚扰源主频几十kHz,高次谐波可延伸到数十MHz。

 10电视电声接收设备的高频调谐回路的本振及其谐波:骚扰源主频数十MHz到数百MHz,高次谐波可延伸到数GHz。

11、信息技术设备及各类自动控制设备的数字处理电路:骚扰源主频数十MHz到数百MHz(经内部倍频主频可达数GHz),高次谐波可延伸到十几GHz。

网友:
ESD防护涉及到芯片可靠性,很应该注意的一点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例子,让我对ESD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网友:
感谢分享,Mark一下稍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