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ESP32的Arduino给难住了

楼主:
买了一个@dcexpert  说的那个板子,芯片是ESP32-S2FN4R2,自带 4M Flash 和 2M  psram,集成度非常高。

VSCode的IDF以前用过,这次不知道怎么就不好用了。想到还有Ardunio好像挺不错,准备试试。

结果一个ESP32的开发板包装了半天也没成功。

网友:
github文件下载问题,这个文件直接下也不好用。

https://github.com/espressif/arduino-esp32/releases/download/1.0.5-rc5/xtensa-esp32-elf-win32-1.22.0-97-gc752ad5-5.2.0.zip

网友A:
github下载文件有时候很容易断开连接,没办法被墙了,科学上网吧,或者多试几次,看人品。

我试了好几次,终于把这个安装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ithub下载文件有时候很容易断开连接,没办法被墙了,科学上网吧,或者多试几次,看人品。   我 ...

试了无数次 用github加速器也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无数次 用github加速器也不好用

正好试试用 micropython 吧

网友:
这FLASH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试试用 micropython 吧

python不会啊

网友:
推荐把Arduino IDE安装1.8.5的旧版本,之后在开发版管理内进行esp32的安装,效率高

网友:
从C转python非常轻松,反过来就很难。

网友:
很明显网络问题 试试idm ndm 吧

网友:
看我这个帖子,这样离线手动安装就行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12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