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高云GW2A FPGA开发板】—— 开箱与核心板硬件分析

楼主:
1. 开箱整体照

2. 核心板设计

2.1. 核心板DDR3-204P金手指外形

核心板DDR3-SODIMM-204P金手指内存条外形设计。

2.2. DDR3内存设计

  1. DDR3:1Gbit/128MByte。

  2. 所有的地址、控制均采用50Ω电阻与FPGA相连接,实现高 速信号的阻抗匹配,提升信号质量,达到最优化的DDR3读写性能。

  3. 使用SGM2054作为DDR3的VTT电压和参考电压。

    1. 可替代TPS51200的国产线性终端稳压器SGM2054助力DDR供电设计(https://blog.csdn.net/zhhk2005/article/details/124924517

    2. DDR电源芯片TPS51200国产替代方案(https://zhuanlan.zhihu.com/p/350090826

  4. FPGA采用IOBANK4/5/6连接到DDR3-DRAM的引脚,每个引脚相应的差分对引脚留空。

2.3. LVDS设计

LVDS终端电阻采用留空NC的电阻,需要时可以补焊电阻,实现终端100Ω电阻上的LVDS差分电流采样。

2.4. FPGA芯片设计

xxx

2.4.1. IO-Bank_Voltage

  1. IOBANK0/1接在一起VCCO0&1,通过0R电阻可选连接,默认为板载3.3V,可以改焊0R电阻到金手指引脚。

  2. IOBANK2、IOBANK3固定接在板载3.3V,

  3. IOBANK4/5/6固定接在板载1.5V,为DDR3-DRAM内存的固定引脚,因此必须接到DDR3对应的电压标准1.5V。

  4. IOBANK7通过0R电阻可选连接,默认为板载3.3V,可以改焊0R电阻到金手指引脚。

2.5. SPI-Flash

  1. 只接入了SPI模式,QSPI模式未接入,IO2/nWP、IO3/nHOLD信号4.7K上拉至VCC。

  2. SPI_CLK信号通过1K下拉至GND。

  3. SPI模式的4根信号线均通过33Ω电阻连接到FPGA。

2.6. MicroSD-Card/SDIO

  1. SD的6根信号线均通过33Ω电阻连接到FPGA。

  2. SD除CLK之外的其他5根信号线通过10K上拉至VCC。

    SD_CLK悬空无上下拉?

  3. SD_DETA检测引脚通过4.7K上拉至VCC,SD_DETB则连接到GND,当插入SD卡之后,A-B短接,此时A也从VCC变为GND。

    对于低功耗设计,4.7K电阻是否过低从而增大了功耗?

2.7. JTAG_UART

  1. 所有信号线通过33Ω连接到FPGA。

  2. JTAG_TCK通过4.7K下拉至GND。

2.7.1. 可改进之处

  1. 204P金手指引脚并没有全部利用上,有部分引脚为NC(未连接),且GND引脚数是否过多(高速信号如LVDS、)

  2. 204P引脚数相对过少,对于更多引脚封装(CSG324/FGG484/…)的FPGA/SoC芯片可能会造成引脚数不够用,是否考虑使用更多引脚数的如DDR4-SODIMM-260P、MXM3-314P等。

  3. 同时考虑到核心板金手指引脚也有部分留空或者GND,造成这部分资源浪费。

网友:
  1. 204P金手指引脚并没有全部利用上,有部分引脚为NC(未连接),且GND引脚数是否过多(高速信号如LVDS、)

  2. 204P引脚数相对过少,对于更多引脚封装(CSG324/FGG484/…)的FPGA/SoC芯片可能会造成引脚数不够用,是否考虑使用更多引脚数的如DDR4-SODIMM-260P、MXM3-314P等。

  3. 同时考虑到核心板金手指引脚也有部分留空或者GND,造成这部分资源浪费。

建议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