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高云GW2A FPGA开发板】——ARM Cortex-M0软核处理器_LED点灯

楼主:
4. 在高云半导体GW2A系列FPGA平台上运行ARM Cortex-M0软核处理器

4.1. ARMSOC_2

在原有代码基础上做细微修改,主要在于:

  1. ClockDiv模块中,分频参数根据板载时钟频率,将其改为27分频的合适频率。

    AHBLITE_SYS.v:

    // ClockDiv #(.CLOCK_DIV(8'd50))        uClockDiv       (
    ClockDiv #(.CLOCK_DIV(8'd27))   uClockDiv       (

  2. AHB2MEM模块中,之前使用的FPGA容量较大,因此采用了32KB的配置,但该配置在GW2A-18芯片上综合不通过,报错信息显示BRAM容量超出最大容量限制,因此修改为1KB配置,综合通过。

    AHBLITE_SYS.v:

    // AHB2MEM #(.MEMWIDTH(15)) uAHB2MEM (
    AHB2MEM #(.MEMWIDTH(10)) uAHB2MEM (

  3. 对应的IO引脚配置,如下:

    IO_LOC "LED[7]" P6;
    IO_PORT "LED[7]"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LED[6]" T6;
    IO_PORT "LED[6]"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LED[5]" L16;
    IO_PORT "LED[5]"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LED[4]" L14;
    IO_PORT "LED[4]"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LED[3]" N14;
    IO_PORT "LED[3]"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LED[2]" N16;
    IO_PORT "LED[2]"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LED[1]" A13;
    IO_PORT "LED[1]"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LED[0]" C13;
    IO_PORT "LED[0]" PULL_MODE=UP DRIVE=8;
    IO_LOC "RESETn" T10;
    IO_PORT "RESETn" PULL_MODE=UP;
    IO_LOC "CLK" H11;
    IO_PORT "CLK" PULL_MODE=UP;

综合之后整体的鸟瞰图如下:

其综合过程对RAM的推断识别,并自动转换为FPGA的内部BRAM资源及其初始化内容过程如下:

Extracting RAM for identifier 'memory'("E:\myApp\Z3_IC\CPU\ARM\FPGA\DesignStart\myApp\CM0DS-DesignKit\AHB_Peripherals\AHBL_MEM\AHB2MEM_V2.v":140)
WARN  (EX3858) : System task 'disp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E:\myApp\Z3_IC\CPU\ARM\FPGA\DesignStart\myApp\CM0DS-DesignKit\AHB_Peripherals\AHBL_MEM\AHB2MEM_V2.v":143)
WARN  (EX3858) : System task 'disp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E:\myApp\Z3_IC\CPU\ARM\FPGA\DesignStart\myApp\CM0DS-DesignKit\AHB_Peripherals\AHBL_MEM\AHB2MEM_V2.v":145)

测试时特意将code.hex文件路径移动,则会报错如下:

Extracting RAM for identifier 'memory'("E:\myApp\Z3_IC\CPU\ARM\FPGA\DesignStart\myApp\CM0DS-DesignKit\AHB_Peripherals\AHBL_MEM\AHB2MEM_V2.v":140)
WARN  (EX3858) : System task 'disp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E:\myApp\Z3_IC\CPU\ARM\FPGA\DesignStart\myApp\CM0DS-DesignKit\AHB_Peripherals\AHBL_MEM\AHB2MEM_V2.v":143)
WARN  (EX3988) : Cannot open file '..\Software\code.hex'("E:\myApp\Z3_IC\CPU\ARM\FPGA\DesignStart\myApp\CM0DS-DesignKit\AHB_Peripherals\AHBL_MEM\AHB2MEM_V2.v":144)
WARN  (EX3858) : System task 'disp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E:\myApp\Z3_IC\CPU\ARM\FPGA\DesignStart\myApp\CM0DS-DesignKit\AHB_Peripherals\AHBL_MEM\AHB2MEM_V2.v":145)

最终下载运行后的效果为LED交叉闪烁(每隔一段时间0x55切换到0xAA),如图:

  • PS: 同样的RTL代码和ARM软件代码,相比于A家FPGA(EP4C系列),似乎GW2A-18芯片运行的更慢一些。

网友A:
运行ARM Cortex-M0软核处理器

这个是厂家提供的吗  没玩过请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ARM Cortex-M0软核处理器 这个是厂家提供的吗  没玩过请教下

ARM公开的,移植到FPGA开发板上即可。

厂家高云半导体也提供了类似的软核处理器,Cortex-M1、RISCV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RM公开的,移植到FPGA开发板上即可。   厂家高云半导体也提供了类似的软核处理器,Cortex-M1 ...

内核直接用,外设自己编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核直接用,外设自己编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