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防雷板烧了,怎么分析

楼主:
大功率电源放雷电路板铜箔炸裂脱落,用在防尘现场的,环境比较恶劣,用户输入电为发电机,输入电压有不稳定的情况,是过大的 du/dt  造成的么?
听听老师们讨论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是焊盘脱落了吗?板子太脏了,没有看出来那一段出问题了

网友:
照片上看像是焊盘烧飞了,如果是的话,应该是焊盘当过孔引线功能,对于电流可能大或有大脉冲的过孔,应采用多个,以增加穿过电流,特别是不含元件的焊盘,焊盘孔没有焊锡和元件,通过电流非常有限,容易烧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焊盘脱落了吗?板子太脏了,没有看出来那一段出问题了

污点灰尘是比较多,与这个有点关系

谢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焊盘脱落了吗?板子太脏了,没有看出来那一段出问题了

是否为内部粉尘缩短了安规距离?

网友B:
爬电短路? 我应该是烧保险丝吗? 烧了板子怕是要都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爬电短路? 我应该是烧保险丝吗? 烧了板子怕是要都换呀~

你说的不太明白

烧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爬电短路? 我应该是烧保险丝吗? 烧了板子怕是要都换呀~
你说的不太明白 烧保险丝?

这个板子没保险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