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K510开发套件的踩坑和填坑(小心得)

楼主:
尝试嘉楠K510开发套件已经有几个月了,越是尝试越是觉得博大精深,艰难地做了一个小小的玩意,预计最快下周应该能够完成。一直没有能出什么帖子,实在有点不好意思,现暂时说一说心得吧:

一、如何在目标机里面添加自己的应用

嘉楠官方提供了一个docker的image,使用这个image可以比较便捷的准备好开发环境,大体来说,开发一个应用是两个步骤:

1、编译用于目标机的img文件

       嘉楠的说明文档其实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按照文档一步步操作,基本可以顺利完成img文件的生成,但这个img文件中自带的应用不多(而且我这里尝试似乎还有些错误,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几个帖子)。如果需要自行添加应用(包括驱动等),官方也给出了通过配置config.in文件的方案自行编写各种应用,但感觉这是一个“重造轮子”的大工程,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力实在有限,肯定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想办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简单说可以按照如下步骤执行:

(1)假设已经执行完成过一次正常目标机文件生成,docker容器中已经有“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目录

(2)修改物理机中“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文件夹下的“.config”文件

(3)在docker的容器中,执行“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目录下的make

当然,在第二步操作的时候得非常小心(每次只改动一点点,而且需要反复尝试,根据提示,系统中缺少什么就补充什么),不然在第三步的时候很可能出现类似下面的提示,导致无法编译通过:

按照嘉楠技术支持(ai_product@canaan-creative.com)的说法,使用

make menuconfig

命令修改.config文件,这样可以保证正确性,但我尝试过,实际上也还是会发生无法编译的情况。

另外,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尝试:

make nconfig命令和make config命令

效果是类似的。

不过在使用菜单配置的方式下,可以规避一些安装交叉库的风险,例如我们取消安装WCHAR之后,python和ruby的选单就自动关闭了,这个确实还是很有用的。

2、编写目标机所用的单个应用程序

       在docker容器内toolchian目录中,可以看到只有三个工具链:nds641e-elf-mculib-v5d、nds641e-linux-glibc-v5d、python。

其中python显然不是能直接生成可以在目标机中运行的代码,而是帮助打包或者生成集成环境用的。

进入nds641e-elf-mculib-v5d或者nds641e-linux-glibc-v5d目录,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提供的是c的编译器,可以通过编译c代码的源文件,成为可以在目标机上直接运行的应用程序。只要将生成的应用程序文件放到目标机,确认文件具有x属性就能执行,当然如果遇到执行时需要调用外部库,还需要看目标机是否已安装对应版本的库。

以最简单的“helloworld.c”(容器自带)为例,可以在其所在目录下执行

../../../toolchain/nds64le-linux-glibc-v5d/bin/riscv64-linux-gcc hello.c

生成一个a.out文件

       可以看到,编译后的a.out是有可执行权限的,但是把这个文件放到目标机的过程中,因为经过了windows转换进行拷贝,丧失了可执行权限,需要再chmod一下,如下:

二、执行脚本

       缺省生成目标机系统中,可以直接用sh,而且有解释器python(不过嘉楠的技术支持说不支持python,我理解是支持程度不佳,但实际可以用),但没有编译器,这点很奇怪,因为从.config文件分明看到了

       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直接在目标机内使用编译器编译出支持RISC-V环境下的应用,但不知道为什么,使用

       find / -name *gcc*

虽然有些库,但找不到对应的工具链

       当然,这个影响不大,反正一般也是在目标机上直接使用编译好的程序,而不会直接目标机上去编译。

       如前所述,目标机上已经安装了解释功能,解释器翻译源程序时不会生成独立的目标程序,而是直接根据源代码执行动作,解释器也可用命令行方式让一个文本文件(或者“字符串”)具有“运行”功能,比如下面的Hello, world。

       一般使用如下命令来感受一下浮点运算速度

echo "scale=1000; 4*a(1)" | bc -l

还行,起码没报错。

如上一节所述,可以使用make config、make nconfig或者make menuconfig修改.config文件,在docker容器内make以后生成的img中就包含了预先添加的各种python模块(虽然不一定能用)。

我尝试了一些,比如会导致环境崩溃的引用cv2,或者因为pytest库未安全导致无法使用的numpy,感觉把应用能力废了一半。

这个仍在继续研究,嘉楠方面没有直接答复修复python崩溃的修复方案,但给出了一个解决思路(我认为的),那就是不要直接用opencv-python,而是使用ctype方式调用.so来实现。邮件原文:

三、新的解释器和编译器

       如之前介绍,可以通过make menuconfig使目标机系统上安装一些新的模块,就开发来说可以找到解释器有这些:

       随便安装一个试试,比如lua。

当然装太多解释器也没太多意思,写在#!后面的东西把自己都绕晕了。

四、碰到的怪问题和解决

常规问题都没啥好说的,说几个奇奇怪怪的问题和我用的解决办法:

1、出现make“skeleton-init-sysv”异常

估计是权限原因,在target/var目录下一些残留文件导致make失败,可以手工进入目录删除,重新编译即可。类似的情况颇多,比如:

碰到了只能手工删除重来一遍。。。

2、pip安装whl模块

Python安装工具pip,如果希望安装whl模块,往往需要改名字,改了名字才能在开发板上安装,推测是pip根据文件名确认支持的版本。

3、忘记docker容器内menuconfig里面哪里改了怎么办?

打开.config文件,和.config.old文件相比较,找到修改的地方,再向上找到空行,空行下方一般就有类似“# Target options”字样,那里就是menuconfig的上级菜单。

4、为什么使用make menuconfig看不到效果

每次使用make menuconfig实际上是修改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目录下的.config文件,但在k510_buildroot下使用make命令,会重新生成.config,并将之前修改的.config文件改名为.config.old,因此需要在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目录下执行make。

不过这样也好,万一改乱了还可以直接用k510_buildroot/make兜底。

5、riscv64-linux-gcc.br_real 丢失的问题

会出现

ccache: error: execv of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bin/riscv64-linux-gcc.br_real fail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提示,尝试查看这个文件,发现是一个软链接

如我在本文第一节所述,编译器所需的实际链接是

toolchain/nds64le-linux-glibc-v5d/bin/riscv64-linux-gcc

把这个软链接改掉

就可以了。

6、fails sanity check的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出现得很奇怪,我碰到过几次,一般第一次make出现,但同样操作一遍就没有发生了,怀疑是需要从网络里面下载某些库,但第一次没有下载成功,重新运行以后会再次下载。

如果碰到了,不妨多试几次,也许就好了。

7、从技术支持获得解决方案

嘉楠的技术支持一般不会正面回复问题,而是用启发的方式帮助解决问题,甚至类似武侠秘籍“九阳真经”一样把答案夹杂在其它文学作品中,这点我认为作为开发板的技术支持实在是太棒了,把答案直接告诉了,虽然看似减少开发者走弯路,但让乐趣降低太多。比如问到为什么在屏幕显示的文字smile(蓝色)会变成这样

邮件的答复是:“这个显示异常的文字是中文,默认显示是英文,对长度也有要求”,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对,但深入理解以后,其实答复的意思是在开发板中,使用drm,是分层显示的,其中文字层显示宽度和屏幕实际长度不一致造成的该现象,虽然第二句不太明白,但至少第一句和第三句连在一起算是大致搞懂意思了,而且尽管我还没找到合适方法,但按照答复修改了源文件中关于屏幕长宽的参数,的确会出现不同的显示效果。

类似答复还有不少,虽然悟性有限,对于答复还没理解透,但真的很有意思。大家碰到这样有趣的技术支持,不要抱怨答非所问,其实答案实际都在邮件回复里了,只是需要你自己去动脑筋。

总结

       简单说,在K510上做开发不算太难,需要做好两个工作:

1)使用docker容器制作img

       这个步骤中包括准备好运行编译后执行程序所用的库,但并不需要装编译器本身;以及解释器。

2)生成可以执行的目标代码

       这个步骤分为两种,如果是编译文件,那么可以在docker的容器里面执行编译,把编译后的文件拷贝到目标机执行;如果是解释文件,那无所谓开发环境,哪怕是用vi编写也行,反正只要是符合规则的文本文件,弄到目标机上,让解释器去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其中python显然不是能直接生成可以在目标机中运行的代码,而是帮助打包或者生成集成环境用的。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心得。

网友:
嘉楠的技术支持一般不会正面回复问题,而是用启发的方式帮助解决问题

网友A:
Not installing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riscv64-buildroot-linux-gnu/sysroot/usr/libexec/dbus-daemon-launch-helper binary setuid!

You'll need to manually set permissions to root:dbus and permissions 4750

mkdir: cannot create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riscv64-buildroot-linux-gnu/sysroot/var/run': Not a directory

mkdir: cannot create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riscv64-buildroot-linux-gnu/sysroot/var/run': Not a directory

make[6]: *** [Makefile:1796: install-data-hook] Error 1

make[5]: *** [Makefile:1666: install-data-am] Error 2

make[4]: *** [Makefile:1570: install-am] Error 2

make[3]: *** [Makefile:706: inst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2]: *** [package/pkg-generic.mk:310: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build/dbus-1.12.20/.stamp_staging_installed] Error 2

make[1]: *** [Makefile:23: _al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

make: *** [Makefile:80: install] Error 2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t installing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riscv64-buildroot-linu ...

我没碰到类似问题,但看你贴出来的提示这个:

You'll need to manually set permissions to root:dbus and permissions 4750

应该是权限不够吧,试试用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