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你在后台“挖矿”吗?

楼主:
刚才用嘉立创EDA画了一个原理图,然后关掉。后来用的过程中CPU风扇一直调整转动,刚刚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了一下,CPU占用25%以上,已经很长时间了。

看了一下右下角的任务,说明已经退出了。不清楚嘉立创EDA在后台用我的CPU干什么。

有懂的吗?怎么看它是不是在挖矿?

网友:
完了你被抓肉鸡了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A:
过段时间,各种律师函就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段时间,各种律师函就来了。

立创EDA只要注册就是合法使用

律师函来干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段时间,各种律师函就来了。

我已经录视频保留证据了

网友C:
关机重启测试没,偶发还是一直是这个状态

网友D:
专业版一点都不专业,用着非常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重启测试没,偶发还是一直是这个状态

把进程结束任务,再操作再关软件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专业版一点都不专业,用着非常不习惯

我这个是标准版,可能是我不会用,转业版在线器件库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标准版,可能是我不会用,转业版在线器件库都没找到。

之前弄了一天自己的器件库,结果不能用,一气之下直接不用了

网友:
在线弄点简单的就行了

网友F:
为啥不用KICAD,长点心,别用免费商业软件。

说不定哪天你用它画出来的板子版权不属于你!!!

要666

网友G:
我觉得哈 程序没写完备,软件开发修修补补很正常 现在这个大概率是起了线程,开了内存 关可主界面还有其他辅助的没关 但是也没回收,或者陷入死循环,递归啥的 就起飞飞,除非 kill掉

网友:
感觉像是后台开启的进程没有释放掉,不过什么后台进程占这么大的CPU,好奇中。。。我也实验一下。

挖矿应该不会吧,这不是很容易被人发现,都是搞电脑的。

网友:
看是不是在挖矿,杀个毒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报告一下。楼主的问题每发现过。

一直用了大半年了。画了几个板。感觉还可以,现在都专门用它了,方便,其他的没用了。速度也还不错。专业版好像还没标准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KICAD,长点心,别用免费商业软件。 说不定哪天你用它画出来的板子版权不属于你!!!

kicad不错 我准备转用kica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哈 程序没写完备,软件开发修修补补很正常 现在这个大概率是起了线程,开了内存 关可主界面还有其他 ...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只要注册就是合法使用 律师函来干啥呢

LC让对手发律师函呀。其他的不能用了,就只能用他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