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池供电的设备要求单片机低功耗,请问串口的TX和RX输出如何设置,依据是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电池供电的设备要求单片机低功耗,请问串口的TX和RX输出如何设置,依据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模拟输入吧,这个需要都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低功耗时串口不用设置成模拟输入(未初始化的状态),如果低功耗时串口还要用的话,最好选择LPUART。

网友:
【请问串口的TX和RX输出如何设置,依据是什么】

理论上说,设置成输入就不会消耗电流。不过,是否有此必要,应查看该单片机datasheet。

网友:
查看该单片机datasheet。

网友:
每家单片机都有它解决串口低功耗的方法。要去看看官方的手册和解决方案。

串口低功耗一般选择比较低的波特率,比如1200,2400,不要太高。IO设置根据厂家指导手册。

还有运行模式的考虑。比如stm32低功耗有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待机模式。

串口通信还要从这些模式中唤醒,工作之后再回到低功耗模式。

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低功耗是个综合的事情,选好单片机,外设等等。不是哪一个设备的事情。每个地方都要考虑。具体应用可以参考一些官方的例子。

拿stm32来说。如果你选择stm32就选stm32l系列比如stm32l0xx.

stm32l0xx直接设计好了很多东西:

串口设计了LPUART口用于低功耗,eeprom内置(不用考虑外挂一个i2C的24CXX 耗电)。

低功耗模式也做得很好,功耗都很低。 等等。

以前最开始搞过水表,用pic16lc02. 平常可以做到几个ua。外围电路也是非常重要。否则电池怎么能用几年。

网友:
关键看外电路,所有IO均此。原则上是尽量避免内外电平的不同,包括输入态时上拉电阻的影响都必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