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没有pyb要怎么改这段代码

楼主:
esp32/8266的定时器和pyb.timer不一样,要怎么改让他工作在esp32/8266下呢。

  • import pyb
  • import micropython
  • micropython.alloc_emergency_exception_buf(100)
  • # Futaba PPM decoder
  • #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705844:BlogPost:38393
  • class Decoder():
  • def __init__(self, pin: str):
  • self.pin = pin
  • self.current_channel = -1
  • self.channels = [0] * 10 # up to 10 channels
  • self.timer = pyb.Timer(2, prescaler=83, period=0x3fffffff)
  • self.timer.counter(0)
  • # clear any previously set interrupt
  • pyb.ExtInt(pin, pyb.ExtInt.IRQ_RISING, pyb.Pin.PULL_NONE, None)
  • self.ext_int = pyb.ExtInt(pin, pyb.ExtInt.IRQ_RISING, pyb.Pin.PULL_NONE, self._callback)
  • def _callback(self, line) -> None:
  • ticks = self.timer.counter()
  • if ticks > 5000:
  • self.current_channel = 0
  • elif self.current_channel > -1:
  • self.channels[self.current_channel] = ticks
  • self.current_channel += 1
  • self.timer.counter(0)
  • def get_channel_value(self, channel: int) -> int:
  • return self.channels[channel]
  • def enable(self):
  • self.ext_int.enable()
  • def disable(self):
  • self.ext_int.disable()

网友:
ESP32

ESP8266目前只支持软件定时器

网友:
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吗?

网友:
换ESP32自带的定时器呗,定时器执行的功能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手上暂时没有PPM解码器,改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