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电阻温漂计算

楼主:
    在选择不同电流采样电阻时候,主要关注的当然是温度漂移拉,通常电阻的偏差可以当运算放大器的gain error 被校准掉。

但是电阻的温漂校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从一开始就选温漂较好的电阻。

  小弟做了个表格,可以将tcr 或者ppm 带入 得到 ΔR

网友A:
大神呀,感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呀,感谢无私的分享!

小工具

网友B:
你是做什么精密采样吗?需要这么低温漂的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什么精密采样吗?需要这么低温漂的电阻啊

25ppm 还闲高,往往还需要外挂散热器

网友D:
伙计,问下这种10ppm的低温漂电阻在哪家能找到。我当时找2512、0805、0603封装,1.24R、12.4R....这种10ppm,20ppm的电阻根本找不到,光颉的数据手册上有,但是市面上很难找,猫上也问过,没有小的供应商会存这种货,用的少,买1盘几年也用不完,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伙计,问下这种10ppm的低温漂电阻在哪家能找到。我当时找2512、0805、0603封装,1.24R、12.4R....这种10ppm ...

isabell 有小于10ppm的 大封装很早以前要3000多块钱

网友E:
像这种温漂比较低的采样电阻,一般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温漂比较低的采样电阻,一般用在什么设备上?

电流需要做计量校准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ppm 还闲高,往往还需要外挂散热器

如果觉得温度是个问题那不如外面做恒温保护了,比如水冷压住,看成本平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温度是个问题那不如外面做恒温保护了,比如水冷压住,看成本平衡吧

结构有所限制,是和结构相互妥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有道理啊,对我这种刚入门不久的很有用,谢谢

有用就行,省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