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异核多构 AI智能视觉V853开发板测评】功能测试一

楼主:
本帖使用常用命令进行一些测试。

获取 CPU 温度信息

V853芯片内部有 Temperature Monitor 模块

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结果

显示数字为千分之一度,需除以 1000 就是当前温度值。

CPU 压力测试

CPU 的压力的测试方式有很多,通常使用 bc 命令来计算圆周率方法来测试 CPU 在运算 过程中的稳定性。

echo "scale=5000; 4*a(1)" | bc -l -q &

上述命令将在后台计算的 PI,并精确到小数点后 5000 位。 计算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此时,可以通过top命令检查 CPU 利用率,可见CPU占用率非常高:

约 5分钟后,PI 结果被计算出来。 没有发生异常,说明 CPU 压力测试可以通过。通过增加精确度要求,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测试压力。

内存

查看内存信息

读取系统中的内存的参数信息,可以通过/proc/meminfo 文件得到

cat /proc/meminfo

结果

MemTotal :所有可用的 RAM 大小,物理内存减去预留位和内核使用

MemFree :LowFree + HighFree

Buffers :用来给块设备做缓存的大小

Cached :文件的缓冲区大小

SwapCached :已经被交换出来的内存。与 I/O 相关

Active :经常(最近)被使用的内存

Inactive :最近不常使用的内存

获取内存使用率

使用 free 命令来读取内存的使用情况,-m 参数代表单位为 MByte

total :内存总量

used :被使用的内存量

free :可使用的内存

emmc 通过 fdisk -l 命令可以查询到 emmc 分区信息及容

查看系统启动后的分区情况 ,输入cat /proc/partitions可以查看实际的分区情况

 查看传递分区参数

root :指定分区挂载

console :指定调试串口参数

RTC

V853芯片内部包含 RTC 时钟。RTC 的测试通常采用 Linux 系统常用的 hwclock 和 date 命令配合进行。

查看系统 RTC 设备

rtc 属于 linux 设备,在/dev 下有其设备节点 rtc0

设置系统时间

将系统时间写入 RTC

看门狗

Linux 内核包含 Watchdog 子系统,硬件设计过程中一般可以利用芯片内部的看门狗 定时器或者使用外部看门狗芯片来实现 Watchdog 的功能,用于监测系统的运行。当系 统出现异常情况无法喂狗时系统将可以进行自动复位 V853 芯片内部有 2 个看门狗,看门狗常用操作有开启、关闭、设置看门狗超时时间

查看看门狗

 关闭看门狗

Linux 电源管理的 Suspend 功能可以让CPU睡眠 ,降低功耗,通过外部事件唤醒。 Linux 内核一般提供了三种 Suspend: Freeze、Standby 和 STR(Suspend to RAM),在 用户空间向”/sys/power/state”文件分别写入”freeze”、”standby”和”mem” 即可触发。

查看当前开发板支持的模式

可见V853支持两种睡眠模式。

在用户空间写入mem休眠命令后开发板休眠:

此时调试串口无法再输入。通过按键POWER唤醒:

网友A:
各项测试非常有用,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项测试非常有用,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