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之间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
如下图,这变压器原边和副边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把输入输出隔离起来,保护作用

网友:
『这变压器原边和副边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从位置看,此电容是所谓 Y 电容。

网友:
『这变压器原边和副边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此电容作用,是将变压器原边关断时的尖峰电压经原边副边之间分布电容耦合到次级的电压短路到地。

网友A:
尖峰吸收~那可不可以理解为滤高次谐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那可不可以理解为滤高次谐波呢?

『尖峰吸收~那可不可以理解为滤高次谐波呢?』

在此处,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安规电容,用来消除开关电源特有的“高频”共模干扰。当然吸收尖脉冲也是有一定作用。

我们曾经定做过一批电源,设计有这个电容,但生产时都没上,经理说没用。

确实一直没出问题,可以后来用到别的系统,除了RS485通讯紊乱外,经常烧坏RS485芯片。反向追查才发现是这个问题,装上后就好了。后来我们强行要求厂家必须上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用来消除开关电源特有的“高频”共模干扰。当然吸收尖脉冲也是有一定作用。 我们曾 ...

【安规电容,用来消除开关电源特有的“高频”共模干扰。当然吸收尖脉冲也是有一定作用。】

你这句话里面提到的『消除共模干扰』和『吸收尖脉冲』完全是一回事,大可不必『也是有一定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用来消除开关电源特有的“高频”共模干扰。当然吸收尖脉冲也是有一定作用。 我们曾 ...

谢谢回答

再问一下,这个Y电容能不能两个直接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答 再问一下,这个Y电容能不能两个直接串联?

因为这里的噪声环境不好,容量耐压又不很大,不建议使用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里的噪声环境不好,容量耐压又不很大,不建议使用串联!

好吧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叫做Y电容,作用一般是基于EMC考虑的,可以用来提供原副边共模电流回路

网友:
没这个EMC难整,不过医疗电源一般就用的比较小了,其他的看实际EMC情况和漏电流考虑

网友:
用来消除开关电源特有的“高频”共模干扰。当然吸收尖脉冲也是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