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编译时如何让这种未连接的网络报错?

楼主:
举例说明,如下两张图是在不同的sheet,正确的网络名是“TEST”,但是另外一页误写成了"TESTT",于是乎就失去电气连接了。但在编译原理图时,这种错误并不会报出来,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规避这个错误,编译时让其报错呢?

试过换成PORT也是一样的,正常来说,使用了分页符,网络没有连接到另外一页,应该要报错才对!

网友:
没有连接的网络编号直接会有红色的波浪线提示的

网友:
工程菜单中最下面Project Options把那个连接矩阵找出来,有个地方设置一下

网友A:
修改后请注意,器件中悬空或不需要连接的引脚,均需要放置Generic No ERC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请注意,器件中悬空或不需要连接的引脚,均需要放置Generic No ERC符号

这样设置无效的,尝试过了。有一点需要注意,我图中的Net是有连接到电阻上的,如果没有连接到电阻上,确实会报错。

网友B:
1.  原理图Error reporting里面除了最后一项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values是设置的No report,其它都不是,依然没有报错或警告出来。

2.  我图中的Net是有连接到电阻上的,只是分页符名称错误,所以貌似AD认为这样的网络不是单端网络,所以没有报错,但既然有分页符存在,合理的逻辑是应该要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原理图Error reporting里面除了最后一项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values是设置的No r ...

网友:
你这样肯定会报错,因为电阻另外一端没有连接到任何地方。如果这都不报错,那AD就不能用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只要是端口接上下拉电阻都会出现这种不报错的情况,太坑了。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