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2(3) LPI2C的使用

楼主:
经过前面第一个外设的学习,大概也是知道外设在RT1052里面的配置套路。大致如下。
// 开始:
// 准备1:先在drivers 里添加lpiic的 driver
// 准备2:添加头文件 #include "fsl_lpi2c.h"
// 1.配置iic gpio 在InitPins 里面实现
// 2.配置iic 时钟
// 3.配置default master的配置
// 4.配置iic master配置
GPIO的配置代码如下:
IOMUXC_SetPinMux(
IOMUXC_GPIO_AD_B1_00_LPI2C1_SCL, /* GPIO_AD_B1_00 is configured as LPI2C1_SCL */
1U);
/* Software Input On Field: Input Path is determined by functionality */
IOMUXC_SetPinMux(
IOMUXC_GPIO_AD_B1_01_LPI2C1_SDA, /* GPIO_AD_B1_01 is configured as LPI2C1_SDA */
1U); /* Software Input On Field: Input Path is determined by functionality */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AD_B1_00_LPI2C1_SCL, 0x18B0U);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AD_B1_01_LPI2C1_SDA, 0x18B0U);
以上使用mcuxpresso config的工具生成的
然后需要对IIc的时钟进行配置,具体这个时钟怎么配对应那个可以看看sdk里面的描述
/*Clock setting for LPI2C*/
CLOCK_SetMux(kCLOCK_Lpi2cMux, 0u);
CLOCK_SetDiv(kCLOCK_Lpi2cDiv, 5u);
附sdk的地址
C:\Users\xutong\Downloads\Compressed\SDK_2_12_1_MIMXRT1052xxxxB\boards\evkbimxrt1050\driver_examples
其次对lpi2c的外设做一些default的配置,如果你要修改直接修改结构体参数即可。
lpi2c_master_config_t lpi2cConfig = {0};
/*
* lpi2cConfig.debugEnable = false;
* lpi2cConfig.ignoreAck = false;
* lpi2cConfig.pinConfig = kLPI2C_2PinOpenDrain;
* lpi2cConfig.baudRate_Hz = 100000U;
* lpi2cConfig.busIdleTimeout_ns = 0;
* lpi2cConfig.pinLowTimeout_ns = 0;
* lpi2cConfig.sdaGlitchFilterWidth_ns = 0;
* lpi2cConfig.sclGlitchFilterWidth_ns = 0;
*/
LPI2C_MasterGetDefaultConfig(&lpi2cConfig);
LPI2C_MasterInit(EEPROM_I2C_MASTER , &lpi2cConfig, LPI2C1_CLOCK_FREQ);
最后写blocker 大概配置,
bool iic_send(void)
{
lpi2c_master_transfer_t trans;
status_t reVal = kStatus_Fail;
uint8_t datas[]={0x55,0xaa};
trans.data=datas;
trans.dataSize=2;
trans.direction=kLPI2C_Write;
trans.slaveAddress=(0xa0>>1);
trans.subaddress=0x01;
trans.subaddressSize=0x01;
trans.flags=kLPI2C_TransferDefaultFlag;
reVal = LPI2C_MasterTransferBlocking(LPI2C1,&trans);
if (reVal != kStatus_Success) {
return 1;
}
return 0;
}
具体怎么编可以看NXP的api参考
https://mcuxpresso.nxp.com/api_doc/dev/2349/a00052.html
最后验证LP I2C的效果如下
![](data:image/png;base64,






























































































































































































































































































































































































































































































































































































































































































































































































































































































































































































































































































































































































































































































































































































































































































































oscAAAAASUVORK5CYII=
)
测试环境如下
![](data:image/jpeg;base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