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PICC__ #警告TODO:更新cgpic和这个文件,以使用其他原型

楼主:
仿真过程中,IO口插拔,电平变化本应进入中断但却转入下方错误,不断在此处循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要怎么去解决。

unsigned long int
#ifdef __PICC__
#warning TODO: update cgpic and this file to use the other prototype
__lldiv(unsigned long int divisor, unsigned long int dividend)
#else
__lldiv(unsigned long int dividend, unsigned long int divisor)
#endif

网友:
IO口插拔,电平变化本应进入中断但却转入下方错误?

各个供电引脚检查一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