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别人在光耦的1脚和2脚并了个小电容,是消抖用的吗?

楼主:
看别人在光耦的1脚和2脚并了个小电容,这是抗干扰用的吗?消抖吗?

假如光耦的1脚串1个2K电阻接24V,2脚的负极信号来自100米远,会有干扰吗?1-2脚之间接个电阻好,还是电容好?

网友:
『假如光耦的1脚串1个2K电阻接24V,2脚的负极信号来自100米远,会有干扰吗?』

干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是强和弱,不是有和无。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干扰,无非是将干扰降低到不会影响工作的程度。

网友:
『假如光耦的1脚串1个2K电阻接24V,2脚的负极信号来自100米远,会有干扰吗?』

即以这个具体问题而论,为什么电阻接24V而负极信号来自100米远?那不是自找麻烦吗?为何正极负极信号不都来自24V电源的正负输出端?

网友A:
『1-2脚之间接个电阻好,还是电容好?』

接电阻和接电容是不同目的。

光耦1-2脚之间(并非所有光耦均是这两个引脚)是个发光二极管,其正向电压电流特性接近于普通硅二极管,但正向导通电压为1V多一点而不是普通硅二极管的大约0.7V。这样的电压电流特性使得光耦输入侧通过极小电流时电压降也很小。串联较大电阻到电源(如你所举的2千欧例子),当电源电压为12V或者9V时,通过光耦输入侧电流并不是零,而是一个较小的数值,不能保证光耦完全关断。若光耦输入侧并联电阻,因此时电流流过光耦输入侧并联的电阻产生的压降不足以使发光管导通,发光管中电流比没有并联电阻时小得多。而电源电压达到24V时,并联电阻两端电压足够让发光管导通,光耦正常工作。所以并联电阻之目的,是避免电源电压为某中间值时误导通。

并联电容之目的,是减小脉冲式干扰的影响(脉冲式干扰往往是长线引入的,例如你的100米长线)。

二者作用不同,目的不同。所以无法说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光耦的1脚串1个2K电阻接24V,2脚的负极信号来自100米远,会有干扰吗?』 干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

我意思是,是不是这种长距离的线的干扰会比较大,(问过后我觉得应该也是,毕竟距离比较远,接触的干扰源就比较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光耦的1脚串1个2K电阻接24V,2脚的负极信号来自100米远,会有干扰吗?』 即以这个具体问题而论, ...

【为什么电阻接24V而负极信号来自100米远?那不是自找麻烦吗?为何正极负极信号不都来自24V电源的正负输出端?】

我是举例的哈,比如矿井里面,光耦正极通过2K接到24V,负极则是来自100米远的NPN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之间接个电阻好,还是电容好?』 接电阻和接电容是不同目的。 光耦1-2脚之间(并非所有光耦均 ...

这个非常详细,谢谢,那如果并联电容,应该并联多大电容?这个怎么算?这个值好像只能全凭感觉来,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之间接个电阻好,还是电容好?』 接电阻和接电容是不同目的。 光耦1-2脚之间(并非所有光耦均 ...

并联电阻,感觉跟正极的2K电阻一起起到分压的作用对吗?那么假设并联电阻10K,这个流进光耦发光侧的电流应该怎么算?

(后面自己想了下,不知道对不对哈,24V/2K=12mA电流是总的,然后24V/10K分掉2.4mA,光耦输入侧得到9.6mA?)

网友:
这个需要结合实际应用看得。

网友:
在光耦LED侧并电容来抗干扰的意义非常有限,并电阻也仅在特殊时候有作用,一般也无需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