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2 (4) RT-Thread 移植

楼主:
图1:工程中add group 命名为rt thread

图2:在工程的libraries 中新建 rt-thread 文件夹

图4:rt-thread 文件夹中的文件

图5:添加头文件路径

$PROJ_DIR$\..\..\libraries

$PROJ_DIR$\..\..\libraries\CMSIS\Include

$PROJ_DIR$\..\..\libraries\drivers

$PROJ_DIR$\..\..\libraries\utilities

$PROJ_DIR$\..\..\libraries\utilities\str

$PROJ_DIR$\..\..\libraries\utilities\log

$PROJ_DIR$\..\..\libraries\utilities\io

$PROJ_DIR$\..\..\libraries\xip

$PROJ_DIR$\..\..\user

$PROJ_DIR$\..\..\user\bsp

$PROJ_DIR$\..\..\libraries\rt-thread

$PROJ_DIR$\..\..\libraries\rt-thread include

表1:头文件包含路径

图6:将所有的文件添加到 rt-thread里面

图7:在board.c 里面添加头文件

图8:添加开发板初始化

图9:添加kprintf的重定向

野火的板子已经写好驱动,就是把Putchar 在转一下就行,也可以直接用串口发送的函数实现。

图10:打印rt thread信息

网友:
控制台没有移植好,不知道咋整 有没有谁帮忙搞下

网友:
控制台的配置
char rt_hw_console_getchar(void)
{
    int ch = -1;

    // stm32 判断UART_FLAG_RXNE!= reset
    //UART_FLAG_RXNE 表示接收非空位
    //kLPUART_RxDataRegFullFlag 表示接收满了

    if ((LPUART_GetStatusFlags(LPUART1)&kLPUART_RxDataRegFullFlag)== kLPUART_RxDataRegFullFlag)

    {
     ch= LPUART1->DATA & 0xff;
    }
    else
    {

        if((LPUART_GetStatusFlags(LPUART1)&kLPUART_RxOverrunFlag)!= RESET)
        {

            LPUART_ClearStatusFlags(LPUART1,kLPUART_RxOverrunFlag);

        }
        rt_thread_mdelay(10);
    }
    return ch;

}

网友:
参考文档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nano/finsh-port/an0045-finsh-port

网友A:
RTThread支持的外设有哪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Thread支持的外设有哪些呀?

这个是nano 外设需要自己写驱动搞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nano 外设需要自己写驱动搞进去

明白了,那工作量还是有一些的,不过要是官方提供外设驱动程序倒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那工作量还是有一些的,不过要是官方提供外设驱动程序倒还好~

完整版是有一些驱动的,rt therad stuido 里面直接拉驱动就行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
看起来蛮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蛮方便的。

是的,不算太复杂

网友: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thread/tree/master/bsp/imxrt

发现有现成的bsp 直接下载就行

网友:
1052 1064相关的工程文件

网友:
  直接輸入 a看看ch怎麽變化,hex是41 轉換為ascii 是65 説明這個接受數據是沒有錯的

网友:
rt thread nano 版

移植好的完整控制台

网友:
比较好的

,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