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这种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桥式采样电路,PT1A和PT1B中间接的是一个PT100电阻。在网上也搜罗了一些,但不太全,目前能推导出输出电压等于PT1A处电压减去R15字样处电压,但还是没搞明白输出电压和采样电阻之间的关系,请问大家这个如何分析?

网友:
R8,R18远大于桥臂电阻,可认为电桥输出电压不受后面负载影响。另外桥臂另一端应该接地。

推导如下:

网友A:
去掉电容部分,只看直流通路,这样不就相当与大学模电学的放大器了么,PT100之间的电阻上的压降就相当于U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容部分,只看直流通路,这样不就相当与大学模电学的放大器了么,PT100之间的电阻上的压降就相当于Uin

这是基本的运放用法了  一级差分 一级同相 放大  电容相位补偿

网友:
此电路恐有错。Pt100所在桥路并未将一条对角线接入电源(仅接了3.3V一端,另端未接),所以Pt100中不可能有电流,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
PT100下端应该接地,否则该电路不工作。

第一级是差分放大,放大倍数是3倍。

第二级是同相比例放大,放大倍数也是3倍。

网友B:
首帖图中R15标注为51欧,大可怀疑。Pt100在温度为零摄氏度时电阻为100欧,温度上升则电阻变大。若R15电阻为51欧,那温度要在摄氏零下200多度Pt100的电阻才能够变得这么小。这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中R15标注为51欧,大可怀疑。Pt100在温度为零摄氏度时电阻为100欧,温度上升则电阻变大。若R15电阻为 ...

这个电路目前是一直在用

网友:
第二级运放有低通滤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