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SI4463初始化失败,调试发现SDO一直为高电平2.0V

楼主:
8芯积分

最近在调4463这颗芯片,结果调了一周还没有调出来,所以请各位大神指教:

si4463执行reset后,再执行power_up,发现NIRQ引脚正常拉低,之后询查CTS发现SDO一直为高电平,不管发什么命令不变,且只有2V,芯片是3V供电。

以下是代码的大致示意:

void main()

{

    reset();

    power_up();

    CheckCTS();

    ......

    CheckCTS();

    ........

    CheckCTS();

    while(1)

        {

            ..........

        }

}

/************我发现程序可以正常跑下去,但执行reset()和power_up()时表现正常,在执行checkCTS()时发送0x44也能读出0xFF,但之后发送0xFF后还是读出0xFF,我看一些例程询查CTS发送接收到的0xFF,会读出0x00,后面查看发现SDO引脚一直为高,不知道是为什么?******************************/

void reset()

{

SDN=1;

DelayUs(400);

SDN=0;

DelayMs(5);

}

void power_up()

{
  SendCommand(7,&command[0]);   //  0x02, 0x01, 0x00, 0x01, 0xC9, 0xC3, 0x80

}

void CheckCTS()
{
    uint8_t   CTSValue;
    do{
    CTSValue=SPIbyte_WRITE(CMD_CTS);   //0x44
        SPIbyte_WRITE(CTSValue);

    }
    while(CTSValue!=u8bitFF);

}

网友A:
si4463初始化失败,GPIO输出电平就是不可控的
要分析为什么初始化失败,,,先检查硬件电路,必须保证的就是连线正确,,

网友B:
硬件电路可能元件引脚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可能元件引脚虚焊了

你好,感谢解答,但是硬件引脚我也怀疑过,然后用了两个4463模块试了,结果还是一样。SPI时序我也检查过,设定的是下降沿开始发送,上升沿接收,空闲CLK为低,但最终还是不行,走到死胡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4463初始化失败,GPIO输出电平就是不可控的 要分析为什么初始化失败,,,先检查硬件电路,必须保证的就 ...

谢谢解答。但硬件也检查过,然后也买过4463模块试过,但依旧是一样的,SPI连线按照标准接线来的